手头几个闲置的小容量硬盘,用unraid整合成一个网络空间

楼主(2023-11-25):
小容量硬盘,这里定义是小于等于500G,这些硬盘是被ssd替换下来的,smart信息还是good. 之前配了移动硬盘盒子当移动硬盘使用,实际上都是在抽屉里闲置,而SSD类型的移动硬盘流行以后,这几个机械硬盘就更加没有利用的机会了。

闲置一台3代i7,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小项目,经过许久,再次玩一下UNRaid.

以前玩过6.7版,现在玩一下6.12.4版

破解下载,
https://softoroom.org/topic89043 ... &st=80&#entry599575

俄语网站,用网页翻译就能看懂怎么下载了,如果被墙,自己想办法

U盘选择了sandisk,
容量32G以内,我用的是16G,格式化成FAT32,卷标必须UNRAID
GUID的取得,最简单的就是官网提供的u盘制作工具,可以直接显示出来U的GUID ,这里只需要用这个U盘工具看一下GUID,自己抄下来备用。

手动安装U盘,
下载的压缩包有密码,softoroom,包里面有个crack目录里面有一个txt,使用说明,俄文和英文,另外两个文件是破解文件
包里面有个官网的压缩包,6.12.4, 解压后,复制到U盘根目录,然后运行makeboot bat文件即可生成启动u盘,
整个手动安装过程,unraid官网有详细说明

破解就是把两个文件复制进u盘config目录,并修改文件go的内容,写入自己U盘的GUID

U盘插入电脑启动,屏幕会显示完成启动后取得的IP地址,
在其他电脑打入这个IP,第一次登录要设置root密码

楼主:
这些硬盘中,500G四个,
300G一个,250G两个,80G一个,
一个做校验盘

另外两个128G SSD做缓存阵列

楼主:
主板8个SATA口,还需要pcie扩展两个SATA口

电源只有6个SATA供电,还需要扩展6个

楼主:
这些小容量硬盘组unraid,实用性不强,就只是在玩了

网友:
说的在理,就是玩,实用性不强

楼主:
新版破解,已经不需要keymaker了,

网友:
不错,我也是用几个小硬盘组阵列,放些重要东西还不错

楼主:
添加的电源接口以后,又加入了6块硬盘,结果磁盘清理的过程异常的慢,每秒只有几个MB

楼主:
显示完成还要三天时间

楼主:
清理速度太慢了,受不了,取消掉了,然后把添加磁盘改成了两个,

清理速度显著提高

楼主:
添加硬盘的过程改成两个一起,前面的都比较快,最后两个,一个300G,一个80G,结果发现没多久,清理速度就掉到了几个Mb每秒,

原来是一个速度慢的磁盘拖累了整个清理速度

果断终止了两个盘一起清理,先清理一个300G的,速度果然快了

最后看看80G的表现

楼主:
果然,最后一个磁盘,80G的,速度是最慢的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玩意

网友A:
讲真,太费电,而且数据安全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太费电,而且数据安全堪忧

仅仅用来体验新版unraid,还没打算长期使用

楼主:
看了一下耗电,因为是三代i7 ,节能上没有优势,整机耗电70多瓦

楼主:
unraid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整合不同容量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unraid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整合不同容量硬盘

讲真,win下有跨区卷,linux下用逻辑卷都能实现多分区合并

网友:
DIY无所谓,成品Nas机箱就算了,盘位比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