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煤矿更衣吊篮拆解科普

楼主(2023-11-25):
     山西吕梁永聚煤业的一场大火之后,至少山西省内所有煤矿的吊篮降下并切断电源,永不再使用。我有幸看到了吊篮的拆卸,其主要结构为:
1、阻燃吊篮
2、两根尼龙绳
3、一根自动伸缩安全带
4、刷卡器(吊篮智能控制箱)
5、IC卡
6、万能遥控器(管理员持有)
7、50W电机减速器总成
8、智能限位保护器
9、无线控制器
10、48伏直流电源(拆卸找时死活不到)
11、卷绳轮总成。
   万能遥控找不到无法拍照,其实这个结构很简单:
1、平时工人使用时在读卡器上刷下降或上升,上升或下降时随便刷一下会暂停,再刷一下会上升或下降
2、如果出现故障,管理员用刷卡器上的键盘可控制吊篮,当然也可使用遥控器控制,但前两种都失效时,可以按控制器上的微动开关
3、一般情况最容易损坏的是无线控制器板。
4、限位器原理可能是靠红外感应通过继电器断电保护电机。
   下面就是所有零件的照片:
                  吊 篮

                 安全带

                电机及减速机

                卷绳轮总成

              吊篮智能控制箱(正面)

              吊篮智能控制箱(侧面)
                控制板和限位器

                限位器电路板

                                                            限位器感应灯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反面)

                   IC卡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这种吊篮。

网友: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网友:
是不是就是每人一个的柜子,自己控制升降不占地方
以前澡堂子有高高的挂杆,贵重点的衣服都是伙计挑上去挂着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没见过

煤矿工人更衣吊篮

网友:
那顶上每个格子是不是都是一个柜子

网友:
每人一个的柜子,自己控制升降不占地方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吊篮

网友:
感谢分享,正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能讲一讲简单怎使用就更好了

网友:
特色,不出事的时候怎么都好,安装之前为啥不制定应急预案

网友B:
这个是作啥嘛用的?用来更衣??

网友(2024-03-11):
更衣柜 升降的

上次的灾难事故就是这个电路着了?

网友:
原来单位也有这吊篮,

网友:
发生火灾就永久不准用?这啥逻辑啊,是不是以后电线短路着火就永久不准用电啊

网友:
这煤矿档次很高呢~挖工可以换工装挖煤,收工了洗掉煤黑再取出吊篮里干净衣服换回人摸样,我看到的挖工却是没换工装直接浑身黑走回家,吓人倒是不暇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作啥嘛用的?用来更衣??

一人一个篮子装工作服或正装。代替以前更衣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