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主控量产错误咋回事?Led Short Circuit Error

楼主(2023-11-25):
安国量产错误咋回事?不会是手里这个0.99¥这个板子用不了吧?

网友A:
字面意思LED引脚短路了。但为什么这个也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LED引脚短路了。但为什么这个也报错

会不会这种0.99¥的板子就这样的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LED引脚短路了。但为什么这个也报错

原来必须要V19版本的才能量产

网友:
有可能是设置错误,或者版本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