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佬玩过这种屏的

楼主(2023-11-25):
这是某鱼上的 一种段码屏。

问卖主,他说不知道显示的是什么内容。
请问玩过的大佬,这屏显示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
显示数字,就和计算器一样

网友A:
段码屏有什么好玩的,只能显示固定的东西,不能随心所欲啊

网友:
有可能部分是图案,剩下只显示简单数字。估计没点阵屏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段码屏有什么好玩的,只能显示固定的东西,不能随心所欲啊

根据用途选择就好,无背光的段码屏省电,用电池供电的东西用段码屏显示的话就比较合适。

网友:
驱动片子正是大名鼎鼎的HT1621,所以屏是否玩过关系不大,你用单片机控制HT1621,去摸下屏显示的真值表,之后的显示内容随你所愿,当然段码屏只能在其范围内点亮各个段,不是点阵屏,随意显示图形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物尽其用系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379-1-1.html

网友:
记得刚毕业那会,用pic单片机直驱断码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物尽其用系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379-1-1.html

这个太折腾了,不值得。这屏又还没有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