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屋跳闸,拆个送的万家乐玩具烤箱MK-10D

楼主(2023-11-25):
忘了买什么家电送的烤箱,就用过一二次,早几天想着热一下什么东西,结果一开几分钟全屋跳闸,跳了漏保空开,肯定是哪里漏电了,晚上没事把它拆了,根本没有维修价值,凑个热闹

发热丝阻值

对地线有漏电,

网友:
这哪是万家乐,插上电会让全家哭

网友:
这么新,还是可以修一下的,查一下是哪里漏电即可

网友A:
这么新,这玩意漏电如果不是定时开关很可能是电热管,那修的意义就不大。

网友:
我的也是,插上全屋跳闸,还没有拆开看

网友:
既然是送的玩具

可以改成焊炉

网友:
电路简单,维修不难

网友:
很简单的,修理一下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这玩意漏电如果不是定时开关很可能是电热管,那修的意义就不大。 ...

这个16A定时开关只有两线。我家的老电压力锅拿去修了直接短接了用,收费30块。漏电也不关它事儿

网友:
成色挺新的,值得修复。

网友:
既然是在数码之家混的就要有钻研的精神,哪会这么容易就放弃的呢!

网友:
加热管7元一支,维修成本大概20元值得维修。这个烤箱也要几百元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好修啊

网友:
维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先天不足的产品,要想维修正常,还得费点周折。

网友:
靠定时器的两端头断开量,确定是哪根管漏电换

网友:
修吧,修好可以烤些电子元件,电路板什么的

网友:
这种烤箱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