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旧充电宝外壳+表头DIY便携式内阻仪

楼主(2023-11-25):
---------引子---------

之前买动力电池升级电动螺丝刀、热熔胶枪容量时,就想看看买的动力电池货真价实不。但是没有内阻仪,无法测。

当时看成品机器还150左右拿下呢,现在反而贵了几十的样子,玩的人多了,水涨船高吗?呵呵啦。

直到最近老婆的充电宝不抗用了。充一会儿就断充,一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后来发现原来是电池不行了,容量已经很少了。要是有内阻仪的话,就不会买新的工装外壳+主板了。(-15元)

所以开始想搞个表头业余玩玩。有个表头之前就有卖的,当时价格好像是45不包邮吧,现在看33还包邮了,降价了?入它。(后来发现,可能是有竞品的出现吧。)

选择套餐:表头+开尔文夹子。(-38元)

但开尔文夹测18650电池不方便,接触可能不好,按着废手,测电池只能是凑合着用用,可能还没探针方便。

这个表头很多人都在用,创作者貌似也是坛友,他发过精度的对比。但是表头再加上电池、开关,铺散着接线,看读数也不方便,实在是乱乱糟糟。

产生了给它做个壳子的想法。

---------思路---------

之前也看过其他人的改装方案,也看买家们秀了一波,收纳盒、牙线盒、接线盒、电源适配器插头、铝型材、ETC外壳、纸壳子等等,创意满满,就学习品鉴了一番。这也是DIY的乐趣哈。

想着能不能把测试架和表头集成到一起?同时还能外接开尔文夹测试线、或者探针。

我想着要是把测试架放到收纳盒里面,还能在不开盖的情况下拿取安放电池,一体的多简洁。当然,外壳的终端解决方案是三弟打印。

但我没接触过打印,还是自己先找找闲置的外壳看看。

测试架最好能兼容18650、21700的测试。将来可能等特斯拉的21700电池退役,又能捡一波垃圾了。哈哈哈。。。

要做兼容的测试架,其实最需要确定正负探针的安装距离,以及负极探针的最大伸缩量。

于是乎,夕夕上买了个三弟打印款(-14.5元),还是10A的探针。省得自己琢磨安装间距。

单买一对探针和带三弟打印测试架的价格差不多,就带着测试架吧,也没拿到过打印实物。

两种电池长度上相差5mm,而负极探针的伸缩量是10mm,在加上两个小探针的伸缩量1.5mm左右,应该是可以覆盖两种长度电池安装的。后来有了实测尺寸,还是在CAD上验证了间距。

---------充电宝壳子---------

找个什么尺寸的盒子呢?长度尺寸要够用,也要尽量紧凑。考虑过尺寸多样的收纳盒、翻盖铅笔盒、双盖铅笔盒、扑克牌收纳盒。。。后来发现原来的品胜充电宝壳子不就是现成的吗?材质PC的,很结实的样子。

用原18650的壳子做成内阻仪,我再反过来量它们,原汤化原食的感觉。只是壳子里换了新的住户,哈哈哈。

于是开始用卡尺量尺寸,画CAD图。壳子内高19.45mm,算是刚好能放入表头吧,它的尺寸最厚。

---------思前想后---------

测试架的宽度能放进里面吗?长度上可能不够吧?有固定探针的东西吗?找个什么尺寸的角码?

里面的线怎么跑?想加两个开关,放到哪里方便?使用时,向上拨动开关是关,还是开,哪种更顺手?

最好是左手握持,右手安电池,而且带弹簧的负极探针在下,方便安装电池时,手臂发力朝向内侧,更顺手。

内部电池放在什么位置合适?外壳安装螺丝设计在哪里?

这些基本上是在CAD里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还想把表头面板做在充电宝上盖上,算是原来充电宝的正面。可是充电口、测试架必须在下盖里,这不是开盖了两片盖子还连着导线吗?

不喜欢这种结构,又不是手机,搞那样干啥,不便于拆装维护。所以,全部组件都做到下盖上去。上盖不带任何组件,只做背盖用。

---------材料收集---------

组件料如下:

1、旧的五并充电宝外壳(品胜备电10000mAh)

2、交流毫欧表头+开尔文夹

3、0.28寸电压小表头(-3元)

4、正负极探针一对

5、垃圾头灯升级后卸下的14500(闲着,做内部电池吧)

6、2mm亚克力板余料(给龟龟做透明晒台窗用剩的)

7、小角码2个(-0.8元10个)

8、M2沉头螺丝和铜丝柱若干(-1.9元),固定角码,给外壳加安装螺丝

9、4056充电板(改锂电常用,有囤货)

10、USB母座头子(囤货)

11、小开关2个(囤货,有买家说,电压表接入表头勾连发热?还影响内阻测量值?明白的大佬给解释一下哈。我干脆给它单独搞个开关吧)

12、旧的数据线(用里面的导线,后面发现外皮脆弱,只用了一点。)

13、小电阻2个(-2.7元修理包)跨接两个测试线,防止空载显示随机值?那是不是可以集成到板子上去呢?

14、0.6*7*25mm不锈钢弹簧(-0.9元10个)原来负极的弹簧太硬,线径改小一个规格,软了,这样亚克力板受力小,也更省力,同时长度短点的18650电池又得夹的住才行。负极探针最大溃缩量还是10mm。

15、测试探针(-2.5元10个,想加入触点探针的方案。)

其他一些零件之前就有。

工具材料如下:

1、手电钻和宝塔钻头(拆家、装家必备)

2、锉刀(开槽锉、锉掉长的螺丝头)

3、勾刀(割亚克力、塑料板)(-4.5元)

4、AB胶

5、剥线钳(祖传)

6、雕刻刀

7、电烙铁(必须的)

8、钢尺和卡尺(小尺寸制作,离不开它)

9、螺丝刀,扳手等

10、热熔胶

11、600目、1200目砂纸

12、热缩管等零件

13、万用表

之后开始,一边等着材料到货,一边开始鼓捣预热。

---------改造开始---------

没怎么拍过程图,就发一下完工图和注释吧!

主要的步骤如下:

1、利用勾刀裁切亚克力板作为探针的固定背板,

2、探针安装的角码开大安装孔,开螺丝孔、开沉头孔,按图纸尺寸,正极侧的还需要把角码锉短点。

3、按图纸给充电宝外壳开孔。因为没有趁手的工具,感觉这个最费时。又是外观件,做完了还是留下了划痕、瑕疵,没办法~

电池检测位开槽、表头孔、两个开关孔,圆孔好办,难在方孔。好在本身壳体自带一个USB和micro孔,就不改TYPE-C了,而且旧的micro线还很多呢;

4、底壳外面原来有丝印?面板开孔后残缺不完整,很丑,砂纸加水磨掉;

5、制作小尺寸亚克力块,后面用AB胶粘到底壳,做为测试架、充电板的固定挡块。所以测试架做成了可以拆卸的,没用AB胶粘住,便于后期改修;

6、探针和角码组装,在亚克力测试架背板上,定位、划线、开孔、上螺丝。其实沉头孔可以开在亚克力板上,这样空间更紧凑,14500侧就没有螺母了;

7、实测电池支架安装18650后的情况,改了软弹簧,夹的比较紧。手头还没21700,21700只会更紧。

8、测试架就位,尽量保留内部的筋板。在小筋板上开小槽,方便定位、固定测试背板,由于测试架最大工作长度已经超出了外壳,所以在探针外伸的外壳位置开孔,方便负极探针尾部带着导线伸出;

前序工作终于完成,各个零件就位,裁剪线,剥线钳上,套热缩管;

9、上电烙铁,开焊!(比起费时费力的外壳制作,这段是最爽的,看着闪亮饱满的焊点,热缩管一套,加热。舒服了,哈哈)

10、万用表测试接线情况;

11、打热熔胶;(后期拆也方便)

12、充电宝拆开后,盖子安不紧了,加上两个安装螺丝,外壳有一圈卡槽,简单固定一下就好。

13、最后再做个USB口的开尔文测试线,想着做个分线,在夹子上集成测试探针,成为两用的。剥外皮,弄成双绞线,套热缩管。线比较长,做的分叉大些。改天想着测测车的蓄电池内阻。

---------完工图---------

注释:
1、开尔文夹的两条线并到一侧,更加规整。另一侧在尾部开孔,安上2个测试探针。这样,探针就集成上了,省掉另一套探针的测试线。但在开尔文夹的尾部,给探针焊接导线的操作空间太小,花了不少功夫。最后热熔胶填封前,忘记拍细节图了。

2、剪下一小段PVC软管作为探针保护套。用的时候,卸下,夹到开尔文夹子之间。可以用夹子接触式测内阻,也防止用探针时,或者用测试架时,连着夹子短接,影响读数。

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带着短接的开尔文夹连线,用探针时,数值跳动,变化很大。开始还以为表头精度、接线出了问题,吓一跳。

3、在USB母座接头四个引脚上,钻0.8mm的孔(手头最小的钻头了,可以更小),穿入并接的两个小电阻引脚,折弯、固定、锡焊,最后套上热缩管。放在这个位置比较隐蔽、也算是固定的位置。

4、USB母座上下有4个卡紧插头的舌头,翘出一点来,正将母座卡在外壳上。刚刚好。和安装表头类似的机构。本来还想打胶固定呢。USB插头还有侧面的舌头增加阻尼,不至于松脱。我还往里又压了一下舌头,能更紧点。

---------小插曲---------

1、用勾刀开孔一定要先打定位孔,不然容易划出孔外,伤外壳。我是这样知道的。

2、中间测试线路,发现电压表开关做成单独控制了,要关两次开关才关机?所以又改成上下级开关,电压表开关在下一级。

3、正负探针的大头可能是不锈钢的,面积还大,光滑的很,根本不上锡啊,砂纸磨了、加助焊剂了也不行,一扯导线就掉。后来剪开了一段铜管,做成铜片夹在两个螺母之间,导线连到铜片上解决的。用铜鼻子是最好的,但这样也没问题。应该在安装前就确认能上锡不,先上锡看看。(要是有点焊机点上镍片就方便的多了)

4、本来想买1.0mm的光纤丝,将4056的两个乐一地,导光到壳子外部,孔都开了,发现,壳子的透光感人。充电的光芒都散发到外面来了。尴尬尴尬,作罢作罢。

---------成本核算---------

1、充电宝外壳(品胜备电10000mAh)(利旧)
2、交流毫欧表头+开尔文夹(-38元)
3、0.28寸电压小表头(-3元)
4、正负极探针一对(-14.5元)
5、14500锂电池(利旧)
6、2mm亚克力板余料(利旧)
7、小角码2个(-0.8元10个)
8、M2沉头螺丝和铜丝柱若干(-1.9元50套)
9、4056充电板(-1.5元)
10、USB母座头子(-0.2元)
11、小开关2个(-0.4元)
12、旧的数据线(利旧)
13、小电阻2个(-2.7元300只修理包)
14、0.6*7*25mm不锈钢弹簧(-0.9元10个)
15、测试探针4个(-2.5元10个)

共67元。

一些测阻值的图:

---------折腾完工---------

这样,能测18650、21700兼容的便携式内阻仪(交流毫欧表)就完成了,另外制作了开尔文夹、触点探针检测兼用的测试线。三种检测手段都有了。

虽然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次次下班后忙到深夜。

但最后拿在手里把弄,反复换电池检测,开关看内阻、电压,还是会嘴角上翘。

也是做的最繁琐的一次DIY。越紧凑的玩意,越要花心思设计。

重在折腾时专注的过程和欣赏用一些心思设计的小细节。

就在它去吃灰前,爱不释手吧!

第一次发帖,罗里吧嗦了很多。

感谢观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
做这个挺费功夫的,看着效果还不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心情总是愉悦的。

网友:
外观还是做的不错。

网友:
只是看到贴纸就感受到巨大差距

网友:
改的好啊  成功利用外壳   话说这移动电源不错的 除了是microUSB的充电口

网友:
开孔手工不错,图文并茂,上个精华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外壳处理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可以放在包里去逛街。

网友:
做的不错,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真是名副其实的手工帝,佩服佩服!

网友:
那个。。很久以前买过一个这样数码管的好欧表,也可以直接测电池吗?

网友:
外观做的不错

网友:
外观还行,内部惨不忍睹

网友:
我手上有嘌呤大哥的内阻仪,也是没衣服的,一直想捣鼓一个。但是每次用完,发现没外壳也挺好。终归是懒,哈哈。

网友:
非常好。像样

网友:
手工很棒 !外接USB的不知精度影响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