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滚动测电笔会发光

楼主(2023-11-25):
就在桌子上,推下,发现滚动过程中会发光,是坏了嘛

网友:
滚动测电笔形状是怎样的?没见过。

网友:
不会是与空气摩擦也能产生电,感觉不是常事。

网友:
这种现象从没碰到过,是否滚过的地方下面有电线,被感应到了。

网友:
没坏,这说明是你这个电笔灵敏度高,可以隔墙找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