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流畅观看4K视频最低电脑配置应是多少?

楼主(2023-11-25):
流畅观看4K视频最低电脑配置应是多少

网友:
https://bluesky-soft.com/en/dxvac/deviceInfo/decoder/amd.html
https://bluesky-soft.com/en/dxvac/deviceInfo/decoder/intel.html
https://bluesky-soft.com/en/dxvac/deviceInfo/decoder/nvidia.html
以上内容为dxva checker软件给出的硬解支持列表,自行根据GPU和需要观看的视频格式对号入座,或者下载它的软件测一下,如果不在列表范围,只能CPU软解码,则会非常卡顿

网友:
建议使用intel 11代以后的iris xe系列核显,或者amd ryzen/athlon系列的vega或更先进的navi系列apu,如果有独显则选用10系以后的N卡,RX400系列以后的A卡,如果平台太老又不想换的,加个独显intel dg1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另外RX550和GT1030也能满足4k播放但性能比DG1差了不少
虽然3代到10代期间的HD系列及UHD系列核显支持4k解码,但是性能本身太弱,并不能流畅地播放4k
AMD的独显在400系列以前不支持4k甚至连HEVC都不支持,编解码器落后主流2代以上,直到6xxx系列才追上主流
NV的独显600系列到900系列支持4k解码,但算不上流畅播放,只有1000系列以后才算流畅播放

网友:
朋友你这问的太笼统了,以我的理解有三种歧义:

1.怎么样最省钱的投资,才能让电脑跑起来4K视频?
答:买一块RX240或者GT730独显,不用新的,二手就行了,本坛就有,这俩卡就有最基本的4K视频加速能力,能让电脑看上流畅4K。

2.怎么样的电脑能跑起来主流4K视频?
答:都看上4K了,一般都会弄60fps的视频看,而不是上面的入门要求,这时候要求就高了不少了。
最好的选择仍然是用显卡硬件加速。达标的显卡大致是以下:
NV:GTX950以上
AMD:RX460以上
intel:7代正式CPU的核显以上(也就是i3-7100以上,有些人说某些7代奔腾也能流畅,我持谨慎态度)

3.拿CPU软解主流要求的4K,该上什么配置?
答:根据一些论坛的测试,6个物理核心4.0Ghz频率以上的CPU,能大致把4K视频稳定在60fps上下。看起来视频更稳一点,那6个物理核心4.5Ghz也就够了。要注意的是,软解是一种大吞吐任务,超线程在过程中效率非常低,所以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6个物理核心。到底是AMD的6个核还是intel的6个核这个倒是没啥挑剔。

网友A:
    我承认我落后了,4K片源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落后了,4K片源哪里找?

搜阿里云4k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落后了,4K片源哪里找?

4K资源很多,反而是硬盘资源不够多

网友:
我的电脑现在就可以看1090P的电源,4K 的不行哦。网上也有一些压缩文件很小的4K电影。

网友:
4K片源太少 ……  我现在偶尔看看高质量压缩的1080P 经典大片就已经很满足了

一块支持H265硬解码的显卡是必备品,I的6代以上核显、GT1030、RX550是入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承认我落后了,4K片源哪里找?

网上大把的,直接下,一般电脑会卡。网上大把的,直接下,一般电脑会卡。网上大把的,直接下,一般电脑会卡。

网友B:
E3 1230V2、 16G ddr3内存、再来一块7850 2G显卡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要有一个支持4K的显示器或者液晶电视,不然的话,你看4K跟看1080的没多少区别。我的i5-6500,CPU核显,8G内存就可以流畅观看4K的影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3 1230V2、 16G ddr3内存、再来一块7850 2G显卡就行了。

HD7850只支持1080P H264,如果遇到H265或者4k这显卡完全不支持硬解,靠CPU带起来也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7850只支持1080P H264,如果遇到H265或者4k这显卡完全不支持硬解,靠CPU带起来也够呛 ...

我就是这配置看下载到本地硬盘里的H265和4K的,毛问题没有,流畅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