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 GS-AX3000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3-11-26):
GS AX3000这款国内没有卖 只有外版的 固件也没有

一共有四个螺丝,硅胶垫下面藏有两个

打下螺丝撬开外壳

拆掉屏蔽罩

这个布局和TUF AX3000一样 CPU和5G芯片也一样 就功放芯片不一样

背面

CPU是博通 BCM6750

5G芯片 BCM43684

内存是南亚 NT5CC256M16ER   512MB的

闪存是MX30LF2G189C

5G FEM是QPF4516

2.4G FEM是QPF4216

总体来说做工还行 就是国内没人玩这个 存有量少 没固件 装不了插件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高端路由器

网友:
做工真不错,工整漂亮。

网友:
路由器越来越高级了,我还没见过WIFI6实体机呢。

网友:
搞那么多LED灯。。。。什么时候能联动电脑搞ARGB我也不奇怪了

网友:
华硕路由 主板做工一直不错

网友:
华硕不错,涨见识了

网友:
从没见过如此质量的东西

网友:
这无线信号看着也不错,,

网友:
发热量大的吧,博通的特色

网友:
高端路由器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路由,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华硕路由 做工一直不错 稳定性很好,就是价格偏高

网友(2024-01-29):
三颗钰邦电容,华硕的至爱。

网友:
做工精细,都是大厂的配件。

网友:
高端路由器.做工真不错,工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