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没见过用料这么壕的笔记本电脑适配器IBM-92P1018(台达代工)

楼主(2023-11-26):
之前自己鼓捣的Sony小彩监需要至少14V电压供电,为此改造了5.5x2.5的圆形接口。彩监功耗少说45W往上,必须得有靠谱电源,于是我从收藏里面翻出来一个IBM古董笔记本的16V电源适配器。没想到适配器是个山寨品,用了一两周随着一声闷响炸了,喜提全屋大停电……痛定思痛后我决定收购一个正品的适配器,遂在海鲜市场一顿搜罗之后终于找到了,但是谁知道一个多月之后,正品电源也炸了……拆之!没预料到里面用料之壕横,赶紧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连续炸掉两台电源的罪魁祸首,其实14V 3A左右就能带动,16V都炸我实属没搞明白为啥……

山寨电源已经进垃圾场了,今天拆正品电源

16V 4.5A输出,理论上完全不会炸,会不会是太老内部元器件老化?

正品认证,不知道这是哪一台IBM笔记本的适配器

家里没有大锤,只能用台钳配合一字改锥硬撬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尺寸的铜片屏蔽层

背面是铝片

拆掉外层之后,里面还有一层!

DELTA台达代工

过分了,拆掉第二层铜片后,四周还有第三层

注意四周断断续续的散热、屏蔽铜箔,已经内部满配的元器件,用料十分之壕

背面的元件也很多,一个笔记本适配器,至于用这么多元件吗?

拆掉铜片后,重量减轻不少……

没有维修技能,只能测量一下保险FUSE来装一下内行了,保险开路,但是我并不敢换保险之后再上电了……就先这么样吧

后来我买了一根15V电压PD诱骗线,直接从主力的67W的PD充电头上接出来给彩监用,目前还比较稳定……希望能长久一些!如果烧了PD充电头我就亏大了哈哈~

网友:
感觉像是雷达。。。

网友A:
的确下重本了,俺拆过T42的电源也是这种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下重本了,俺拆过T42的电源也是这种做工

牛,都快20年的电源了

网友:
18年前的洋垃圾吧。
笔记本电源常年高温。实际上2年后电容老化得差不多了。老芯片集成度低。IBM当年笔记本普遍埋8000上万,相当于现在2~5万元一台。

网友:
所以在当时不便宜啊~

网友:
找一个比标准供电功率还要大30%的电源,就是你长期使用不会坏了!

网友:
delta这个才是台达

网友:
这是那个时代的正常水平,你拆个小日子的原装的nec的电源,用料也是极其的奢华,全铜的散热,整个日系的零件的,但是没用啊 ,空载的功耗都有2w,早就不符合时代了

网友:
淘汰货了   效率低了  现在一个手机充电器都能比你的功率大

网友:
确实可以,你这上铁牛算了

网友:
彩监建议你用线性电源,老机器的功耗变化比较大,感觉开关电源有点吃力。

网友:
移动的东西,有时候也是负担

网友:
做这么豪华,是因为正品电源要过各种认证,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环境都要适应,必须保证性能。

网友:
以前的标准做工,你应该看看市电稳不稳。

网友:
少见多怪,正常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但为啥会炸了?

网友:
以前厂家生产理念是追求品质,现在为了生存追求的是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