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大一个502呀!《胶水篇》

楼主(2023-11-26):
说正事,这几天做一件事,
就是把耳机充电仓上粘了一块强磁
这样,可以把耳机吸在有铁的地方。
(别问为什么这么做,不是重点)
重点是用了,502胶,粘不住,几天就开胶了
用了UV胶,也是几天强磁就掉了。
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用的胶,
可以粘强磁和塑料的。
看网上有粘天粘地粘空气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的。
推荐一下。

网友:
买个带孔的磁铁。上螺丝。

网友:
热熔胶行不行呢?

网友:
基佬胶的加强版,铸工胶

网友A:
淘宝上都是比电焊强一万倍的胶,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都是比电焊强一万倍的胶,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

胶水的强度要是真能比电焊强一万倍的话,以后建筑工地、造船厂可以淘汰电焊机了。

网友:
502就行,只是你买的是假冒伪劣的。我淘特小单买了很多,有些干脆干了什么都没有,但大约五分之一的很好用

网友(2024-01-17):
可以用B7000试试

网友:
免打孔胶什么都能沾而且很牢

网友:
建议使用免打孔胶,粘的劳

网友:
ab胶啊。ab胶很牢固的,就是表妹要清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