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一台BGA返修台,最低成本

楼主(2023-11-26):
请提供想法、思路,谢谢

网友:
若无法准确的控制温度,你制作的最低成本的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若想最低成本弄2个热风枪,上下一对吹,中间弄一片铁丝网就可以是BGA焊台,但是这种必爆桥,所以说看你想弄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你若不讲究品质,神州六号也不过就是铁板一块而已在高空飞

网友:
制作是容易,但是搞芯片的成功率有多少,这个没有把握啊

网友:
现在BGA返修台价格很合适了.

网友:
下面电炉丝,上面热风枪,上下都要有独立温控,关键是上下层温度要配合好,而且要搞到焊接BGA的温度曲线,用单片机控制上下层同温然后按照温度曲线升降温。接着就是机架的制作,三轴机架,加上夹具,感觉太麻烦,还不如去闲鱼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便宜的

网友A:
现在BGA返修台价格也就一两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BGA返修台价格也就一两百多吧

真的???????????

楼主:
看了你们说的还是觉得买一个香,不折腾了,自己搞的焊接时成功率低,芯片很贵一个几百到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BGA返修台价格也就一两百多吧

求链接

网友B(2024-04-11):
交流电不好控温,直流的玩意贵,好点的热风枪都500多,还是直接改个锡炉,直接烫出来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不好控温,直流的玩意贵,好点的热风枪都500多,还是直接改个锡炉,直接烫出来 ...

我见过简易的BGA就是。下面锡炉烘,上面热风枪吹,全凭师傅手感,成功率还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