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友们,手机重做CPU对新手来说难度有多大?

楼主(2023-11-26):
         红米手机WIFI打不开了,搜索了一下是机型通病CPU虚焊,问了下修好大约需要一百多,此机CPU是单层,操作难度比较低,有点忍不住想要练练手,又怕彻底搞报废,因此请教一下坛友们,新手按照教学视频搞BGA的难度有多大?有比较基础的烙铁和风枪使用经验,如果买了工具按照网上的教程拆焊CPU成功率高吗?另外锡浆和焊油是不是必须用比较好的?用过便宜的锡浆,超级难用。

网友A:
买新的,相信我

楼主:
修好了用不住吗?买新的投资有点大自己要求又不高也不玩游戏,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这难度很大啊

网友:
重做cpu还是重新焊CPU啊?我还以为是从晶圆开始做cpu呢?

网友:
+1,现在能这么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人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相信我

我不信,只要技术练到家,重值CPU难度不是太大。

网友:
重要资料备份好,就算练手了,修好是惊喜,修不好再买台新的

网友:
都是从新手变老手的!

网友:
有动手能力,还需要钢网和锡浆,植好锡是关键,拆芯片要注意点,主要是打了胶,掌握不好时间点,不拆掉有用焊盘就行,清焊盘都算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信,只要技术练到家,重值CPU难度不是太大。

问题是从新手练到家要多久?

网友:
真想练的找些废手机先练,直接开干百分百翻车,任何事情都是熟能生巧,没啥捷径。你要问新手干这个的难度那我只能说和普通人上火星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从新手练到家要多久?

想当年,我给我的红米4更换EMCP是一次成功的,不过我没有值球,买来是值好球的,吹上就完事了。CPU估计比EMCP难度要大,得多练练。

网友:
眼睛说不难,手说让眼睛去做。

网友:
如果没打胶的话,可以练下,锡浆的话维修佬的低温锡膏挺好用,必须用专用的钢网,可以先做个u盘练习下bda,u盘能做成功cpu焊接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先用废板子练手,否则很容易把板子干废,尤其下面有胶的

网友:
另外,操作需要用到显微镜,体视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我给我的红米4更换EMCP是一次成功的,不过我没有值球,买来是值好球的,吹上就完事了。CPU估计比 ...

其实植球倒是不难,难得是拆装时掌握温度又能焊好又不损伤焊盘,你能一次成功很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植球倒是不难,难得是拆装时掌握温度又能焊好又不损伤焊盘,你能一次成功很厉害了 ...

装不难,主要是拆的时候难,尤其下面有胶的,很容易搞坏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不难,主要是拆的时候难,尤其下面有胶的,很容易搞坏焊盘

别的不好说,红米的应该是没有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