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事测试多用插座LED指示灯电阻到底可以用多大

楼主(2023-11-26):
今天有空,想着测试一下多用插座LED指示灯电阻到底可以用多大,原led指示灯用的是220K电阻,发热巨大,电阻周围都烧黑了,

这样下去,时间长了电阻周围的塑料就会老化脆裂,而且还很费电,试着换成560K电阻,亮度降低了一些,但也可以在白天看清,

晚上会更亮,又试着换成1MΩ电阻,白天室内光线不错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清晰看清,又找了一个老货LED+500K电阻试了下,不行,

不仔细几乎看不到亮光,看来新出的LED大多都是高亮低功耗的,电阻可以用到1MΩ,这样指示灯功耗就和氖泡差不多了,几乎可以不计了

有一点要注意,除了红色LED,如果用别的颜色LED需要串联或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不然会烧毁的,第一张图就是红色LED+1MΩ电阻的效果

网友:
这个做工还可以了,

网友:
嗯   最好不要太亮   我就喜欢那种非常暗的

网友A:
要是自己用的话,我建议除了加大电阻阻值,可以选用0.5w的电阻,也可以0.25W两个串联,因为电阻除了功率和阻值外还有耐压,电阻体积越小耐压越低。高电压下会击穿烧毁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插排,指示灯是串2.7M电阻+反向二极管

网友:
很早就用4m电阻了

网友:
都这么厉害,m级的电阻了,看来发光管效率增加不少

网友:
这个电阻建议取值1M以上,很多品牌插座通常取几百k,使用时间一长,电阻容易长期积热导致烧毁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481-1-1.html

LED很容易反向被击穿。
双向LED用1~5M电阻都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481-1-1.html

网友:
可以加整流桥拆机芯片,10兆欧多圈电阻,亮度自己调。

网友B:
之前换过双向LED和氖泡,似乎氖泡耐用一些

网友C:
其实300K可以了。

网友:
其实氖泡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自己用的话,我建议除了加大电阻阻值,可以选用0.5w的电阻,也可以0.25W两个串联,因为电阻除了功率和 ...

这个可以有,只是手头没有合适的0.5W电阻,用的0.25W的电阻,十几年前用在氖泡上的0.25W电阻一直没出过问题,用最常见的0.25W的电阻问题也不大,当然,0.5W或以上的电阻更好,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换过双向LED和氖泡,似乎氖泡耐用一些

在同样电阻限流的情况下,氖泡的寿命不如LED,氖泡时间长了会老化发黑,不透光了,以前我也喜欢用氖泡,但多年前换的氖泡很多都发黑到隐隐透光了,LED反倒没事

网友D:
电阻可以适当调大点,但关键还得看LE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300K可以了。

300K不行,发热太厉害,我以前有个老插座就是220K的电阻,电阻附近的外壳都老化了,远离电阻的塑料都没事,插座壳里几乎算是密闭空间,电阻上的电流看似不大,但长时间积累下来的热量不低,很容易把外壳慢慢烤老化脆裂,所以,最好用500K以上,0.5W的电阻,建议换高亮度LED,可以用1MΩ以上的电阻,这样,既省电,也不会有温度,LED寿命也长了,几乎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可以适当调大点,但关键还得看LED参数

应该可以,看着亮度还不算低,估计用2MΩ电阻也行,只是手头暂时只有1MΩ电阻了,当时想着1MΩ的耗电已经很低了,再串一个电阻意义不大了,就没再加了

网友:
很多电阻自己加热烧到自己变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