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工搭个TL431+LM358镍氢电池条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11-26):
  做这个源于最近又开始玩磁带随身听,没有条形电池充电器,懒得买,买来可能最高充电截止电压也不一定合适,电池会充不满或者过充,于是就自己来吧。电路网上都有,我主要加了一个电位器方便调节最高充电截止电压,根据我的电池设定到1.52v,充满灯灭停止充电,以后用其他电池只要调电位器设定最高充电电压就行。
  另外我做了两档充电电流,快充和慢充分别占用一路运算放大,限流电阻分别是10偶和22偶,用一个手电筒开关切换充电档位,电源输入口用的type-c,这样到处都能找到电源,充电座用曲别针加弹簧做的,做了条电和5号电池的座子,反正所有配件都是手上现成的,没单独花一分钱,如果要算成本,应该不超过3元,但实测效果很好。

楼主:
补一张电路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56676

网友:
镍氢电池有现成的芯片,不过比锂电贵多了。。要将近10块一片,用usb供电可以充1-4节电池。。。。

网友A:
1.52V夏天可达不到哦,冬天才有那么高电压。
GP普通镍氢1.5V左右就充满了

网友:
手艺相当完美

网友:
镍氢的充电模块少,自己做不错

网友B:
充满自停地 吗?

网友:
量过镍氢充电器,好像是1.4V,不过是脉冲充电,量得可能不准。

网友:
以前管这个叫:口香糖电池。

网友:
1.52过冲了吧,记得最高1.4啊??

网友:
晒晒随身听吧,我想看看有哪些型号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电路比较成熟,要想搞的精致一点也不容易。

网友:
这不科学~!
镍氢电池不是靠截止电压判断充满的。
专用的芯片,检测温度的同时检测-δv判断充电饱和的。

网友:
你这个电池夹,被我学到了。。。

网友:
用双运放做了2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
镍氢电池充到一定电压继续充会导致电压下降,温度升高。
所以,比较高级的充电器会采用检测电压是否下降和温度升高的方式进行充电停止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V夏天可达不到哦,冬天才有那么高电压。
GP普通镍氢1.5V左右就充满了

我有智能充电器,先测过电池的上限电压,才设定的。每个电池有个体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满自停地 吗?

实测充满自停,关键就是设定好最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