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不同长度和质量的线充电差异很大

楼主(2023-11-26):
其实标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对于坛友也都是常识。今天我实测了一下,算是为自己积累经验,也给大家参考。

背景:用一个mini-USB(是的,你没看错,就是上古时代的mini-USB口)的老线给充电宝充电,到3个灯之后涓流模式充了一夜还是闪第4个灯。

         以前没这样的情况,可能天冷了电芯也变懒了。
充电器:米家插排 5V 2A,实测空载5.09V,用最差的线插入充电宝后下降为5.0V,电流为0。也就是0.09V的压降完全消耗在线材损耗上了。

充电线分类和结论如下表:

原装和自带的最匹配,长度和线径基本上越粗越短越好,长度太长对于大电流的损耗更多。

▼实拍图:给充电宝充电
最差的C线

A线-MP4原装

B线-充电宝自带

▼实拍图:给MP4充电
最差的C线

A线-MP4原装

B线-充电宝自带

以上,谢谢观看。
PS:图片现在上传还是很费劲,集中上传不成功,只能一张张粘贴,这问题就无解了么?

网友A:
线长和线径本就对电流大小影响很大,这根本不用测试就知道。大品牌的线材用料就不错。

网友B:
电流为0,线还有损耗,有点难理解呢

网友C:
充电线很重要,影响充电电流

网友D:
米家插排 5V 2A,实测空载5.09V,用最差的线插入充电宝后下降为5.0V,电流为0
这种垃圾充电宝可以淘汰了
最近几年的充电宝最低支持到4.6V电压都能充电。而且还仅是BC1.2协议,还不用上PD\QC

网友:
线材很重要

网友:
主要是线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家插排 5V 2A,实测空载5.09V,用最差的线插入充电宝后下降为5.0V,电流为0
这种垃圾充电宝可以淘汰了
最 ...

还是二极管整流boost升压早期方案,短路秒烧HotChip三合一芯片输出。楼主播放器闭源系统可以淘汰了,建议Android7开源片上系统播放器,支持安装JetAudio等绿色版apk。楼主可以改电源基准电阻,变成5.5v加数据短接,多数手机能10瓦满功率充电。

网友:
线材当然重要了,线阻就是数据线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所谓的支持不支持快充也就是线材的区别。

网友:
那时候就想买这个MP4,买得起的时候改买手机了。

网友:
线细电阻大,功率就小。

网友:
这样的插头少见了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图中的充电宝

网友:
测线不是这样测的,你这个只能勉强说是给指定设备配线。

网友:
有USB负载的设备吗?有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玩意。。还真不好确认到底是什么问题。。
usb公母头的材质,接触、线径的粗细,涉及到的太多了。
还有一种情况,充电头之后的电压电流,跟数据线之后的电压电流又不一样
嘿嘿,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长和线径本就对电流大小影响很大,这根本不用测试就知道。大品牌的线材用料就不错。 ...

我说了大家都明白,只是我没想到能一点电流也没有,这样充一天一夜也没用。所以发个测试值给自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为0,线还有损耗,有点难理解呢

可能有非常微弱的电流,毕竟充电宝的灯点亮也需要电,但是USB表测不出来这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线很重要,影响充电电流

是的,好的线材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家插排 5V 2A,实测空载5.09V,用最差的线插入充电宝后下降为5.0V,电流为0
这种垃圾充电宝可以淘汰了
最 ...

谢谢,这个充电宝本身也没当成充电宝用,就是给孩子带个小夜灯、小电扇玩用的。
好像是多年前买存储卡一起买的,电芯目前还可以,就是充电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