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自己的收音机做个外置充电器

楼主(2023-11-26):
老款 USB 充电口坏了,就用 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器 给收音机电池充电,麻烦点,但也顶用。

网友A:
何必那么麻烦。。。里面找空位置开孔装个tc带板口,输出接到原口子上,或者废掉里面充电电路在电池仓背面另外加一块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充电电流可到1A。。。用最新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B:
一定要处理好电源干扰收音机的问题,不然就天天听电源的噪音。

网友:
弄个太阳能电池,再接个4056,佛悉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那么麻烦。。。里面找空位置开孔装个tc带板口,输出接到原口子上,或者废掉里面充电电路在电池仓背面另 ...

没精力折腾,将就着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处理好电源干扰收音机的问题,不然就天天听电源的噪音。

充电时候不听的,外出时带着听 NHK

网友C:
给收音机加个充电插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收音机加个充电插座就行了

老的 USB 小接口,坏掉了, 将就着用,用的频率不高。谢谢!

网友:
充满不会自停啊,注意时间。

网友:
瞎折腾,换个新c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