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W快充头,拆开看看,主控芯片炸了

楼主(2023-11-26):
同事的快充头坏了,拆开看看,主控芯片炸了,有知道主控芯片是什么的吗?

楼主:
电路板背面

楼主:
炸裂的芯片,SOP8封装,1脚为空脚,2脚接热地,3脚反馈,4脚Vcc(自供电),5-8脚接开关变压器,有人知道信号或代换型号吗?

网友:
这种加料的充电头就不要修了吧!实际功率也就 10w。

网友A:
论坛常见三无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常见三无充电头。

是的,充电头上的二维码扫不出任何东西。

网友:
配重还加倍了。

楼主:
这芯片谁认识,是什么型号?Pin1空,pin2地,pin3接光耦,pin4为VCC(自供电),4、6、7、8接开关变压器。

网友B:
这个充电头的精华在配重块…… 而且是好上加好,双倍的块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呢

网友:
如果是品牌的66瓦正品充电器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头的精华在配重块…… 而且是好上加好,双倍的块

黄色电容后边也是一块配重,一共三块金属块。

网友:
告诉他主集成块坏了,这个留下做料板(当然有暇且高兴时可以修上);若要回,合上送回不再见

网友:
这种双FE的快充,直接卖废品能多值一毛钱!

网友:
三无产品,还是扔了最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芯片谁认识,是什么型号?Pin1空,pin2地,pin3接光耦,pin4为VCC(自供电),4、6、7、8接开关变压器。 ...

VIPer22A

看管脚应该是通用,你这个电源估计10w~~

网友:
虚标好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Per22A

看管脚应该是通用,你这个电源估计10w~~

viper22需要电压器绕组供电,这个没有,初级只有一个绕组,这个芯片不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扔了吧 这个不值得修

网友:
这些芯片找不到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