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故事机,请教下这是超级电容吗?JN18500e 3.7V/18F

楼主(2023-11-26):
有个故事机充不电,充满使用一分钟不到就关机了。

拆开看供电部分是这个
3.7V18F,是超级电容吗?我以为是个锂电。
我将这个东西换了个18650的3.7V锂电,开机正常,充电时显示电流为0.3A(原超级电容充一会儿后就变成0.01A了)。
请教下坛友这是超级电容吗?感觉拿起来重量比普通18650锂电池轻了不少。

网友:
似乎就是锂电容,容量一般般

网友:
电容式的锂电池,对于这故事机来说,只要放的下,就可以用普通锂电池平替。

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四驱车上见的。

这玩意部结构类似于超级电容,而不是传统的锂电池。
相较于普通锂电池,他的的电极面积更大,可以提供更大的电容和放电电流,但由于电容作为正极材料并不具备化学反应性,因此它储存和放电能量密度较低——讲人话就是 : 能大电流放电,但电量不耐用。
四驱车用它作为电源,就是考虑到它的放电电流够大,适合冲刺。

讲真,电容锂电池和普通锂电池都是锂电池的一种,但它们的性质和用途不同,一般不能直接互换使用。在选择和使用这两种电池时应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设备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
锂电容一枚,看来不太耐用啊。

网友:
电容式的锂电池

网友:
电容型锂电池。

网友:
这就是四驱车上用的电池包,核心就是电容式锂电池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
这不就是电容么.从标记看3.7v 18F(法拉).

网友:
封装成电容形状的锂电芯,泄压阀只能外壳钢印,没法做锂电池断电阀。

网友:
皮那里有印正负,应该是超级电容了

网友:
在行车记录仪里见过

网友:
4楼讲的很透彻

网友:
就是个锂电池。

网友:
应该是  超级电容。3.7V18F  市场价格 4—5元。

网友:
在8楼类似的四驱车里,看到过,就是可充电的大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见识了

网友:
短接会爆吗?

网友:
电容式电池,确实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