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想买一个增压泵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楼主(2023-11-26):
如题,最近想买个增压泵,农村老家用,1楼2处用水,2楼1处用水,所以应该选多大功率的呢,他们说臣源不错,有用过或者安装过的朋友来坐坐聊聊!想我这情况多大功率合适呢?当然那种几十瓦的小坨坨估计不得行,那个我考都不考虑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好用

你买的什么牌子?多大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什么牌子?多大的呀?

已私信哈哈

网友B:
功率普遍虚标是个大问题,扬程不够,牌子么没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普遍虚标是个大问题,扬程不够,牌子么没推荐的

骚妮老板推荐的是科麦斯24v的,那个是室内用的,就是那个小坨坨,我认为是单独给热水器用的,我的是要安装在外面的,估计还得选择220v的,打算接主水管前端,所以看来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

网友:
如果一个单元大家都用增压泵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C:
推荐功率800瓦以上的,泵体像威乐那种,水轮盘很大,扁扁的,就是没什么扬程,看你水泵放什么位置,1楼就用普通水泵,从高处向下,用威乐那种,舒服,够静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骚妮老板推荐的是科麦斯24v的,那个是室内用的,就是那个小坨坨,我认为是单独给热水器用的,我的是要安 ...

我还真是给热水器用的,之前是220V,噪音太大了,

网友D:
个人用买那种220V最便宜的足矣,43元一个,10元买个水流开关带动就行,开水才启动,没水不动。我家里的已经用了几年还在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功率800瓦以上的,泵体像威乐那种,水轮盘很大,扁扁的,就是没什么扬程,看你水泵放什么位置,1楼就用 ...

功率大了点,要不了那么大的,一楼到一楼,二楼有一个水龙头,同时用的机会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用买那种220V最便宜的足矣,43元一个,10元买个水流开关带动就行,开水才启动,没水不动。我家里的已经 ...

就是怕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用买那种220V最便宜的足矣,43元一个,10元买个水流开关带动就行,开水才启动,没水不动。我家里的已经 ...

绿一还可以,现在这个牌子这类的绿一大概是100左右,这价格确实便宜,现在是不是流行24v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怕漏电

对的,感觉容易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功率800瓦以上的,泵体像威乐那种,水轮盘很大,扁扁的,就是没什么扬程,看你水泵放什么位置,1楼就用 ...

谢谢分享,考虑考虑

网友:
怕漏电就做好接地呀

网友:
你的水源是什么也介绍一下呀,自来水?水箱?

网友:
北方增压泵好像用在暖气管道上的比较多见

网友:
增压泵开关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