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无线充电器拆解和疑问来了

楼主(2023-11-26):
这个是固定位置的线圈不可避免不适应长短不一的手机。所以放上去有可能没有对准某款手机的线圈有点偏。会不会影响充电效率和充电磁场泄露。这种双线圈是同时工作吧 那么不对线圈的手机其他部分是不是被额外的电磁波穿透加热 欢迎探讨

网友:
泄露估计多多少少有一些吧。

网友A:
怎么还2个线圈

网友:
这种双线圈可能是兼容平板电脑无线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2个线圈

方便横着放和竖立放

网友:
查查看电路板上有没有识别和单独控制线圈的功能

网友:
我觉得要想提高无线充电的效率必须统一一下充电线圈的规格尺寸。

网友:
我猜两个线圈的磁极是时刻相反的。

网友:
这新玩意还没有接触过,不知其原理

网友:
和共振频率有关吧,有载荷才有输出吧

网友:
线圈肯定不会是同时工作

网友:
两个线圈,一用一备,泄露肯定会有的

网友:
mini电磁炉,哈哈哈

网友:
感应充会不会烧了nfc

网友(2024-05-20):
把喇叭放到这个线圈上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2024-09-01):
这玩艺功率倒底咋样  网上那扩展无线充电的东西能不能用呀。听说功率都很小的。。不能实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