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拆个渣米10040mAh移动电源NDY-02-AD

楼主(2023-11-26):
之前底面有个螺丝顶出来了,以为是电池保护板凸起,前两天发现充电贼鸡儿慢(两天才充满),怀疑是不是电池OVER了,所以拆了瞧瞧

先来全貌,明显可以看到屁股不对,之前用锤子砸过,所以盖板上有明显的印迹:

先拆屁股盖板,用电吹风吹热了顺着缝隙直接挑起来就行,很方便:

面板盖板也一样吹热拆,不过只能从USB开口外挑:

拆下内部塑料框架上的8颗螺丝(头和底各4颗),先把底板挑出,然后从下面就可以把电池和PCB及顶框架推出:

内部概览,看起来是正品,LG18650:

PCB及电池特写,外观都正常,未有生锈及保护板凸起的情况:

复原,按相反的顺序装回去,头和屁股都正常:

再来个合影,作案工具是N年前买的33in1:

我还在想要不要买4节新电池给换了,毕竟这玩意虽说用得少但偶尔还是要用的...

网友A:
杂粮厂这货这型号好像是2014年上市的吧❓❓就是四颗18650电芯重量比较重不方便塞裤子口袋里随身携带。

  记不大清了。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螺丝。

网友:
来论坛前拆过同款正品
拆前故障只放不充
电池严重老化,装进快充套件电量剩20%左右瞬间掉电0%,充电时电池巨烫
铝合金散热壳+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粮厂这货这型号好像是2014年上市的吧❓❓就是四颗18650电芯重量比较重不方便塞裤子口袋里随身携带。 ...

这就不清楚了,我大概是16年在坛里淘的,非全新,想要塞裤子口袋里只能选聚合物的,18650太厚了...

网友B:
买新的吧,支持快充和typec的吧,也就几十块钱。你 买电池也得几十块钱呢

网友C:
小米做工还好。充电慢是不是放的久了,或是长时间未使用。

网友:
十年前出的,要是有钱买电池的话不如买个新的充电宝

网友:
充电贼鸡儿慢

网友D:
换电池不划算,这货不支持快充,不如淘套件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吧,支持快充和typec的吧,也就几十块钱。你 买电池也得几十块钱呢

4颗电池也就三十块吧,买个新的不得50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做工还好。充电慢是不是放的久了,或是长时间未使用。

是有段时间放那没用了,可能有半个月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不划算,这货不支持快充,不如淘套件DIY

快充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选项...

网友E:
不经常外出的话,充电宝基本上不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经常外出的话,充电宝基本上不用,容易坏

是这个理,不过关键是有时候电不多了要出门,这时候就需要了,不然就GG了...

网友:
基本上取电池用了,电池不错

网友:
这种充电宝也在手机快充的路上沦为电子垃圾了,现在动不动100w的快充用这个充电太慢了

网友:
只有聚合物电池板的

网友:
小米非常经典的一款,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有这款充电宝,已拆出4粒电池用于台灯,我用了4线内阻测试仪,测出电池内阻为54m了,看样子已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