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转页扇,电机线圈有部分短路

楼主(2023-11-26):
拆修一个风扇,电机线圈有部分短路,开了一会电机温度升高很快,决定换风扇电机,结果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搜索,找不到同型号的电机,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罩极电机,这个比较难找到尺寸一致的

网友A:
坛里改直流无刷的不少,可以试一试,罩极式电机不好配

网友:
电机坏了就没啥可修的。
我记得跟这种夹扇是同款,就是不转头那种,还不如整个夹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8716&extra=

网友:
电机坏了就没啥可修的。
我记得跟这种夹扇是同款,就是不转头那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8716&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里改直流无刷的不少,可以试一试,罩极式电机不好配

有坛友改过,电机很便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661-1-1.html

网友:
换电机成本就高了,尺寸还不一定找的对,自绕线圈合算!

网友:
貌似微波炉散热电机都是这种罩极电机,不知尺寸是否合适。

网友:
买点同线径的柒包线自已绕,浸柒用不了几块钱的。

网友:
带扣的罩极不好找啊。压轴费劲。。

网友:
打卡崩溃了!不能打卡!

网友:
直接换无刷 集成220v进去 带遥控

网友:
这种退市十几年了。扔了这种电机吧

网友:
换电机的就扨了吧,哪有心思和时间折腾,主要是不贵,

网友:
这种线包的好缠

网友:
改直流无刷

网友:
美的风扇可以保修呀!我之前一个用了几年电机烧掉的,拿去售后换了电机不用钱,一个用一个月电机烧掉的,售后直接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
专页风扇的电机很多是通用的

网友:
罩极的还是换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