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品赛电子多功能充电灯A2拆机

楼主(2023-11-26):
很多年前买的一个充电的多功能灯,前些天拿出来发现不能点亮了

灯体和随机附件

带四个小铁片和四张双面胶,这个灯带磁铁,可以吸附在铁质物体的表面

随机送的充电线,Micro的。灯买得比较早,那时候还不流行C口

灯有个手电的功能,还有个可收纳的挂架,可以挂起来用

这边是充电口、开关和放电的A口(充电宝功能,最大输出1A)

铭牌,磁铁在两端

拆的时候从手电灯头这边开始拆,然后拔下灯板上的2.54端子

然后另一端就可以把灯板和电池都抽出来了

灯板是铝基板,还行

电池过放了,电压接近于0V

板子中间有颗TP的4333,充电、放电、升压、保护一体的IC,左上角那颗无字的SOP8是调光IC

TP4333的规格摘要

板子后面没什么东西

充当手电的灯珠也用了铝基板

双芯封装的LED

电池没有牌子,重量也较轻,用焊锡+助焊剂焊接的导线,助焊剂腐蚀之后电池已有锈迹

断开电池正极,然后引出供电的正负极,再做测试

灯的静态电流接近100个uA,时间久了,电池就这么嗝屁了……

手电功能的LED功率接近1W

手电爆闪档在200mA~十几个mA直接来回跳

正白档大约2.4W

暖黄档大约也是2.4W

正白+暖黄大约也是2.4W

这个灯临时应个急问题不大,而且还带个凑合能用的充电宝功能,几块钱的东西不能要电动自行车……因为静态电流比较大,坏掉的电池暂时先不换,等以后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换个正经的电池

TP4333规格书下载

EOF

网友:
里面灯珠看多拍点

网友A:
铝基板散热好点,这紫皮电池是短板。哪里薅来的羊毛?不带带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散热好点,这紫皮电池是短板。哪里薅来的羊毛?不带带我们

很久以前买的,至少有个3年以上了吧,卖家店铺在不在都很难说了

网友B:
看空间好像可以多颗18650 停电非常不错的应急灯

网友C:
真不容易啊!来碗“牛肉”面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空间好像可以多颗18650 停电非常不错的应急灯

里面放两颗18650没问题,灯壳里面有占位的泡棉,拆下来之后可以实现两颗18650并联,续航翻倍,就是充电会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容易啊!来碗“牛肉”面压压惊!

牛又要了,面你自己吃了吧

网友:
铝基板好评

能放两节18650,或三节14500

网友:
这灯挺好的,铝基板,双核灯珠,灯珠密集!买来吃灰,却挺干净,可怜的灯,连灰也吃不到!饿挂了!

网友:
久放不用很容易伤电池,换新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看到micro USB接口就有改Type-C接口的想法

网友:
铝基板散热好点

网友:
库存买多了吧!

网友:
设计、选料用心良苦的多功能充电灯

网友:
铝基板好评,背面空间很大,可以贴几个小的散热片在基板后面最好

网友:
静态电流有点大,装个开关就可以避免长时间不用电池亏电了。

网友:
论坛确实一直没有好过,LED灯最大的问题还是散热和个别灯珠坏掉。

网友:
灯功能挺 多,应急用不 错,论坛确实卡

网友:
看着灯条散热差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