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手机厂商,都开始卷护眼屏了

楼主(2023-11-26):
最近这一阵子,各家手机厂商突然开卷“护眼屏”了。
例如前天发布的荣耀 100 Pro ,就首发荣耀自研的“绿洲”护眼屏,号称可实现类自然光护眼,支持 3840Hz 超高频 PWM 零风险调光,可模拟自然光零频闪,在暗光状态下做到更好的护眼表现。
还有今天发售的 OPPO Pad Air 2,主打的也是一个护眼:
而在明年发布的华为 P70,其主打卖点之一也是护眼屏:
估计大家都知道,显示屏这个东西是有些伤眼的,主要是因为屏幕的蓝光能量较高,可以直接贯穿晶状体,直达视网膜,从而导致眼细胞极速氧化,造成眼部黄斑部分功能退化,让人感到视觉疲劳。
如果长期面对屏幕,就有几率产生视网膜黄斑病变,导致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等症状。
除了蓝光,频闪也会对人眼造成伤害,手机频闪会不断刺激视神经,从而引发视疲劳。频闪会导致眼部异物感、干涩感等症状。长时间被频闪刺激后,会出现近视,干眼症等症状。
因此,最近几年,不管是手机生产商还是屏幕生产商,都在研究如何降低屏幕对用户眼部的伤害。
但是呢,厂商们的解决方案也是五花八门。蓝光方面,有软件降蓝光,硬件降蓝光;频闪方面,又有 DC 调光和高频 PWM 调光两个技术路线。
至于这些技术到底有哪些优势劣势,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选,那就是个大门道了。
一・软件降蓝光
软件滤除蓝光应该是最早,也是最普遍使用的降低蓝光的手段。这个方案也很简单,直接通过软件减少显示屏幕中的蓝色部分,从而降低画面中的蓝光。
浪歌的办公屏幕就支持这个技术,打开以后,屏幕会发黄,直接把蓝光降低了。
这个方案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显示器里内置一个软件模式就可以了,几乎没啥成本。
但是这个方法会导致画面色彩失真,对视觉效果的影响非常大,整个屏幕黄乎乎的,而且这样美术设计类群体的用户就完全没法用了,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做出来的图打印出来色差太大。所以各家厂商都会给这个功能,但是用的人就不多了。
二・LED 硬件除蓝光
另一种方案就是通过硬件优化,改变 LED 光源的色温。
目前,不管手机还是显示器,绝大多数屏幕都是 LED 的,LED 发出的光线则是由不同频段的光波组成的。
而人眼可见的光波范围是在 380nm~780nm 这个区间。其中 400nm~500nm 是属于蓝色光波,而对用户眼睛伤害最大的是 420nm~460nm 这个区间。
由于传统显示器的 LED 光源为冷白 LED,其亮度更高,但蓝光含量也更多。
因此有厂商利用暖白 LED 光源,或者增加滤光的优化方案,减少了屏幕蓝光。
但是呢,暖白 LED 的亮度相对更低,因此需要增加 LED 数量或功率,这就导致成本飞增,进而导致相关产品价格较高。
浪歌翻了一下各大电商平台,支持硬件防蓝光的显示器,普遍比不支持的型号要贵个数百元不等。
目前来看,LED 硬件除蓝光能够在护眼的同时做到色域色差较低,因此算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了,当然这个技术也会显著拉高显示器和手机屏幕的成本。
除了蓝光以外,频闪也是视力杀手之一。频闪过低的屏幕,极易导致近视和其他眼科疾病。
首先浪歌要强调一个长期的误区,频闪不仅是一种客观现象,还是一种主观现象。本质上是因为屏幕闪烁的频率不够高,导致人眼能够识别这种闪烁,一明一暗的快速变化让视神经承受不住,造成了伤害。
所以解决频闪的原理是提高频率使单位时间内有更多的脉冲周期,让屏幕亮灭时间更短从而“欺骗”视神经。
而目前主流的解决方案,就是 DC 调光和高频 PWM 调光。
三・DC 调光
DC 调光其实就是一种调节屏幕亮度的方法,它的原理就是通过增加或者减少电路功率来控制屏幕在使用时的亮度。
DC 调光最早是在手机上兴起的,因为当时 LCD 屏幕是主流,而传统的 LCD 屏幕采用了 LCD 背光层,所以只需改变背光层的电流就可以了。这套方案相对技术简单一些。
而现在 OLED 屏幕开始大行其道,而 OLED 屏幕和 LCD 屏幕结构差异很大,不依靠背光层发光,而是像素点的自发光,每个 RGB 颜色对电压电流的响应情况也不同。
因此 OLED 屏幕如果使用 DC 调光,在高亮度下还行,屏幕的像素点都保持很高的功率,色域色准不会出现太大偏差。
但是呢,如果是在低亮度的情况下的话,OLED 屏幕会出现轻微的电流波动,造成各个像素之间的色彩不均匀,屏幕就会出现“抹布”的情况:
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 PWM 调光了。
四・PWM 调光
PWM 全称 Pulse (脉冲) Width (宽度) Modulation (调制), 调制的是单位时间内脉冲 (也就是高电平) 所占的时间,也就是占空比。
PWM 调光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发光点的亮暗不断交替,并利用到我们眼睛的视觉暂留效果来实现。
但是呢,如果 PWM 的频率很低,人眼对于频闪依然能够察觉到,反之,我们的眼睛就无法察觉到,这对于人眼的伤害就小多了。
因此,高频 PWM 调光已经是高端手机的标配了,这是目前处理 OLED 屏幕屏闪的最佳解决方案。
当然,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技术,谁也说不准,不过还是希望各大屏幕厂商能够再接再厉,让屏幕对人眼的伤害进一步降低,毕竟现在是个人人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的时代,不管是打工人还是学生党都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网友:
减少玩手机依赖时间,比啥屏护眼都有效

网友:
靠手机来工作的岗位是越来越多,不用手机难道去扫地?
护眼就是一个骗局,根本没有相关标准,厂家瞎吹也不用负责任。
高频PWM调光吹嘘不伤眼。其根据估计就是IEC光源标准的3000HZ频闪是低风险。然而根据最近的论文发现,人眼视觉细胞竟然可以对3000Hz以上频闪有反应,不伤眼估计以后也不能吹了。
很多屏幕的护眼模式就是将色温降低,调到很黄,很简单暴力地调色,一点都不真实。5年前红米K30s吹嘘高素质护眼屏,结果测试下来还是偏色加频闪。、厂家瞎吹的护眼屏多如牛毛,能通过测试的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