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拆一个零压灭火器,想做个炭炉煮茶

楼主(2023-11-26):
就这些图片,不说明也不编辑了。

很容易拧下来,倒出黄粉一瓶。
这个口上的牙是33*1.5的英制牙,网上有配这个牙做气灌溉的配件,就是不便宜。

网友A:
好肥料,磷酸二氢氨

网友B:
灭火器也成万金油了,做啥的都有了!

网友:
应该也挺容易,需要适用的工具。

网友:
有工具的话是不难的。

网友:
这不没火么

网友:
角磨机切出造型,电焊呲几下,就开烧

网友C:
里面的粉是什么成分的?倒出来还能用作其它用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粉是什么成分的?倒出来还能用作其它用途不?

干粉灭火器的成份应该该不是唯一吧,以前上学的时候说的是碳酸氢钠。
应该有很多种类,普及消防知识的时候说的是磷酸铵盐。或者氯化钾,林林总总。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A:
好肥料,磷酸二氢氨

用过,放水里居然不溶解,直接放花盆一点,没见啥效果。

网友:
你们怎么干 垃圾佬怎么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灭火器也成万金油了,做啥的都有了!

好东西啊,耐压容器料子有保用途广泛就是需要很多工具

网友D:
楼主上产品瞧一瞧。看看费不费碳。我准备贩木炭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产品瞧一瞧。看看费不费碳。我准备贩木炭来卖

已经发过贴子了,1.0版本失败了,准备改进没时间。

网友:
做好没有~~~把成品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没气的灭火器,就是小了点。要是煤气罐那么大的,改个烤串炉应该挺好的。

网友E:
把成品发上来看看,手里有好几个灭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成品发上来看看,手里有好几个灭火器

找我的贴子,已经发过贴子了。1.0失败,已改进,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