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摩托车加装超级电容

楼主(2023-11-26):
    冬天又来了,我那台换了电瓶4年的摩托车早上打火又有点困难了,主要是电瓶有段时间亏了电,后面充电又挽回了点寿命,但还是不行了,能打二次火,第三次就不行了,本来想换个电瓶,一问价格在一百多,后面想到还是加装超级电容算了,以后就算车不要了,电容还是可以拆下来再用的,于是从海鲜市场淘了6个2.7V3000F的电容回来,现在价格也高了,19年我也买了才90元,现在要140了,不过是带了保护板的,改装过程如下:

原装的保护启动电压太高,2.8V才能启动,于是做了改动,把R21改成200K了,启动电压在2.65V左右启动。

这是安装好保护板的

电源连接线是一根10平方的线,另一边没线了是用4根2.5平方的线,接头是铝螺丝,线头弄上焊锡后紧压在一起的。

这是包装好的,里面用了好多层保鲜袋包起来的,用于防水。
在前护杠上安装了一个木箱子用于放超级电容,四周都做了防水。
    在这里我把电瓶的负极线给松开了,负极线跟超级电容的负极直接相连,然后用一根细线把电瓶的负极和超级电容的负极相连,用于增大电瓶与线路之间的电阻,减少电瓶的供电电流,保护电瓶,不用加装控制器了。
这是改装完成后的样子。
    完成之后试了一下,启动非常有力,连续打火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打几次就打不动了,现在没问题了,早上也不用用脚去发动了,特别是路上也不用担心熄火后启动不了了,改装虽然有点麻烦,但实实在在的实惠也是看得见的。

网友:
高手啊  这是高手

网友:
木头箱子真丑。

网友A:
有脚蹬的不都通常不管电瓶的么,再者说坛里有个人不是隔段时候就发一次卖超级电容组的么,貌似一组是58还是多少...

网友:
改的效果不错,就是木箱子的外观上还有改进的空间。

网友B:
现在6串3000F的电容140买不了了吧?今年5月份还98买了一组做了汽车强启,效果很好,同事也想做一组,海鲜市场和淘宝一看,要180往上了。也不知为啥价格上涨那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脚蹬的不都通常不管电瓶的么,再者说坛里有个人不是隔段时候就发一次卖超级电容组的么,貌似一组是58还是多 ...

论坛那个我买过,力神的350F电容,容量比较小,自放电很快,现充现用还可以,并在车上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那个我买过,力神的350F电容,容量比较小,自放电很快,现充现用还可以,并在车上是不行的。 ...

并在电瓶上不行???

==============

网友B:
这个350F的电容充满电可以并在电瓶上启动车子,做应急启动电源可以,但是由于自放电大,不适合长期并在电瓶上,6串350F的电容一个晚上可以掉3V电,6串3000F的,自放电低的可以并在电瓶上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350F的电容充满电可以并在电瓶上启动车子,做应急启动电源可以,但是由于自放电大,不适合长期并在电 ...

了解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6串3000F的电容140买不了了吧?今年5月份还98买了一组做了汽车强启,效果很好,同事也想做一组,海鲜市 ...

价格有高有低的,你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

=============

这个就是要淘啊,买时跟卖家说好,漏电大的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50F的电容充满电可以并在电瓶上启动车子,做应急启动电源可以,但是由于自放电大,不适合长期并在电 ...

这个就是要淘啊,买时跟卖家说好,漏电大的不要。我买的漏电就非常小,我先充到16V,然后每天测电压,掉到14V以后就不怎么往下掉了,每天0.1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脚蹬的不都通常不管电瓶的么,再者说坛里有个人不是隔段时候就发一次卖超级电容组的么,貌似一组是58还是多 ...

58的容量太小了,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
外面喷的黑漆,四周用黑色的结构胶密封的,是不太好看,赶时间,没细细打磨了

网友:
我是买坛里43元8个的那种电容,是350F 的,拆了6个串接,把所有的外围元件拆掉,在摩托车上启动正常。

网友:
这个体积太大了。

网友:
重量有多重如何固定在车架上的?

网友:
这个电容组做电焊机也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