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8眼手电

楼主(2023-11-26):
他们都分享这个手电性价比很高,29块包邮没电池,可以用18650和26650电池。到货确实很亮.typec接口。拆开一看。这货咋样,他们称之为g80

网友A:
买手电还是买带typec充电的,根据灯珠不同,带不带泛光灯等,均价18-35基本合适了,你这个划不来

网友:
要那么多眼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手电还是买带typec充电的,根据灯珠不同,带不带泛光灯等,均价18-35基本合适了,你这个划不来 ...

我这个有typec呀。他们叫g80

网友:
这个应该泛光效果比较好吧。

网友:
这个手电眼多点多

网友B:
不知道高亮度下电池放电电流多大,电池承受得住不,散热压得住不。以前一个T6灯珠就能有3A,这个手电有10A不?

网友:
这么多灯珠,关键亮不亮,电池是不是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高亮度下电池放电电流多大,电池承受得住不,散热压得住不。以前一个T6灯珠就能有3A,这个手电有10A ...

10A,电池受不了吧,普通的18650好像能做到2C放电就不错了,好点的5C左右,想10A,至少要动力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高亮度下电池放电电流多大,电池承受得住不,散热压得住不。以前一个T6灯珠就能有3A,这个手电有10A ...

高档很亮14a他们测,但是很快就降档。6a,4a

网友:
关键的驱动没看见

网友C:
关键的电路没有。
估计也是铁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电路没有。
估计也是铁弹簧。

不是铁,磁铁不吸

网友:
8只还不如一只蛙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3248-1-1.html看看我的八眼手电

金属灯杯比楼主树脂透镜耐高温,超过10瓦,建议用同步整流降压驱动。

网友:
叫g80挺带感

网友:
在我们这里,J、G不分,J8零?

网友:
这个价格如果带电池可以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