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新手求助 金士顿盘开卡报错 Invalid number of input paramters have been supplied

楼主(2023-11-26):
小白第一次开卡,报错,找不到原因...
[Tue25/11/2023 15:55:53]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5:0:0:0'
[Tue 25/11/2023 15:55:58]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5:0:0:0'
[Tue 25/11/2023 15:56:03]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25/11/2023 15:56:03]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25/11/2023 15:56:08]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5: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ue 25/11/2023] - FATAL_ERROR: Invalid number of input paramters have been supplied. Expected: 8, Received: 6. SF_Genesis can not proceed with performing the -PROCESS_SSD request.  Exiting...
[Tue 25/11/202315:56:08]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25/11/202315:56:08] - Exiting...
[Tue 25/11/2023 15:56:08]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是路径不对还是硬盘合不行  金士顿盘  颗粒是FD16B08UCT1-AF查不到一样的ID  网上看到有人用29604成功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FATAL_ERROR: Invalid number of input paramters have been supplied. Expected: 8, Received: 6. SF_Genesis can not proceed with performing the -PROCESS_SSD request.  Exiting...

网友:
sf2281?看教程吧

楼主:
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Tue 11/28/2023 00:07:22]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ue 11/28/2023 00:07:3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11/28/2023 00:07:37]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RG21    '
[Tue 11/28/2023 00:07:37]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Tue 11/28/2023 00:07:37]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Tue 11/28/2023 00:07:39]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Tue 11/28/2023 00:07:42]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Tue 11/28/2023 00:07:44]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12345
[Tue 11/28/2023 00:07:46]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www_123
[Tue 11/28/2023 00:07:49]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12345
[Tue 11/28/2023 00:07:49]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Tue 11/28/2023 00:07:49] - Creating the Log Bundle...
[Tue 11/28/2023 00:07:49] - Plain text identify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0]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dentify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1]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2] - Plain text format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2] - Plain text SMART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4] - Plain text manufacturing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5] - Plain text grown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6] - Plain text panic directory listing log created
[Tue 11/28/2023 00:07:56] - Completed collecting all plain text log files.
这样就是完成了 自己都s了   明明上午就好了 还折腾一天 最后还是这样  无意中接电脑看到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