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1年北京现代悦动玻璃升降器总成

楼主(2023-11-26):
      前几天落玻璃的时候按了一下突然听到“咔”的一声,左前玻璃升降器开关不会自动回弹了。如下图所示:

      因为不了解其中的构造担心冬天突然会对玻璃升降失去控制,所以就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自己安装上去了。回头儿看看一眼这个刚拆下来的玻璃升降器总成,觉得仅仅是一个按键的损坏,扔了太可惜。所以决定拆开看一下自己能不能修的住。从这个位置撬开

里面是这个样子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次开关上面简配掉的发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经测试,唯一的哪一只蓝色二极管也失去了它曾经的光芒,变得黯淡无光,咱们来个新旧对比.这是缺失的发光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的供电限流电阻。

直接找电阻、发光二极管装机。我还特意翻箱倒柜的找二极管和电阻,给锁车门那个按键上也装了灯。电阻使用的是四分之一瓦的10K电阻,

换好后的样子。

本来是将开关的,却在二极管上啰嗦了这么多。现在书柜正题,左前玻璃开关键不嫩回弹,但是可以正常使用经拆来查看原来是按键断了一小节。我用胶水粘的和你姐。现在已经重新可以正常使用了。

粘好晾干复原

网友A:
粘连修复的不能持久使用,做为应急备件留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连修复的不能持久使用,做为应急备件留存可以。

已买新的配件安装上去了,这个做一下维修一是想看看内部构造,看看到底是哪里损坏,二是看一下假如能修好,就享受一下那种维修成功的乐趣。

网友:
可能用的是回收塑料

网友:
抠的这么用力吗

网友:
还是会动手的好!

网友:
垃圾棒子车  跟鬼子车一样就知道简配  连基本的四门一键升降都不给

网友:
楼主配件齐全啊,粘好的也就放到当备件吧,容易坏

网友:
粘好也换新的,这个作为备件吧,拆装一次也费劲。

网友:
修好,扔一边吃灰

网友:
留着备用。很多小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的。

网友:
楼主零件成堆啊

网友:
为楼主细心点赞

网友:
我那09年的悦动现在亲戚还在开着,没出过啥毛病,那个简配的按键灯也是自己补上去了

网友:
粘的估计强度不太好,应该用补片做一下加强

网友:
时间到了,粘好也麻烦,塑料失性了

网友:
赶紧把新的也拆开,给缩水的led补上,体验一把高高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