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格兰仕微波炉编码器旋钮错乱

楼主(2023-11-26):
家里老格兰仕微波炉编码器旋钮坏了大半年了,一直没高兴拆。
近来实在无法忍,旋转时数字乱跳,有时向数字上升方向转它会显示数字变小。
今天周日有空拆开修。
这是电路板:

这个板子不大好拆。

记个图,防止插回拔下的线错乱。

主板全貌:

反面:

中间的大旋钮就是编码器,用于调节工作时间的。

把编码器两边4个小铁扣撬开,看下内部。
里面有润滑油21年了,变质粘稠了,导致糊在触针和放射状铜箔之间,旋转时接触不良。

上网看看,这东西加运费不便宜啊。

这个好点,不过没标尺寸,怕买的不对,放弃。

格兰仕这东西有好几个尺寸,我自己量的底座是18*15.5mm, 底座+柄高是27mm。
单边三引脚的。

想想还是算了,用纸巾擦干净油脂,然后用小刀刮掉氧化层。
没上油脂,装回反正好了。
不知能用多长时间,再坏再拆换吧。

网友A:
三五个月还会乱码,有缺陷,我这偶尔拆了修修,换估计也不管事

网友B:
修好就不错,管它能用多长时间,坏了再修。

网友C:
我的编码器很久没用了,直接用加减时间按钮

网友D:
这个管不了多久,我刚换了,也是格兰仕的,1.6包邮1个,买了2个

网友E:
编码器装回去之前抹点凡士林油就好了。

网友F:
有配件 ,修好就不错了,不行就换新吧。电器本身就淘汰快。

网友G:
有可能是老化漏电了

网友H:
我的格兰仕微波炉比较好,不用编码器,按一次开始键就是30秒。我只是热饭菜,按几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五个月还会乱码,有缺陷,我这偶尔拆了修修,换估计也不管事

原因还是材料问题,
如果厂家肯用镀金触点,贵个10元顶天,但在低压下可以做到几乎永久不坏。
或换成光栅编码器,不用触点,也是个耐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不错,管它能用多长时间,坏了再修。

这东西拆起来比较麻烦,实在不想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编码器很久没用了,直接用加减时间按钮

我的面板上没有加减时间按钮,
话说加减时间按钮应是用的微动吧,
那东西内的触点如果不是镀金的,早晚也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装回去之前抹点凡士林油就好了。

虽说油脂能保护触点不氧化,但时间一长,油脂氧化变质反而会导致触点接触不良。
所以我对此很谨慎,不敢乱加。
如果不是绝对无腐蚀的油脂(怕多年后会和金属起微量反应,对这种极细的触点有影响),或是普通含水的凡士林,我是宁愿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不了多久,我刚换了,也是格兰仕的,1.6包邮1个,买了2个

我这种老机子上的,就没找到便宜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配件 ,修好就不错了,不行就换新吧。电器本身就淘汰快。

这个机子寿命21年了,做工比较扎实,变压器是真正铜的,所以比较耐用,哪天趴窝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格兰仕微波炉比较好,不用编码器,按一次开始键就是30秒。我只是热饭菜,按几次就够了。 ...

太麻烦,不如完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老化漏电了

主要是触点氧化了,毕竟是2002年生产的东西,一直没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面板上没有加减时间按钮,
话说加减时间按钮应是用的微动吧,
那东西内的触点如果不是镀金的,早晚也 ...

你按两下启动按钮试试

网友:
参考学习下,还是纯机械的好用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