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丢车保帅,拆解绿源电动车锂电池组并去掉一组电芯复活

楼主(2023-11-26):
车用了几年了,这段时间,原车电池组充电一会儿就满,使用一会儿就没电。
于是吧电池拆了,检查发现13串中有两组电压低,一组3.6v,一组1.5v#(汗) ,其余4.15v,于是吧电池全部拆了重新激活1.5v那组,在充满,另一组直接充满,我放几天后1.5v那组有1节电池确实在掉电,把整组电池都弄得不行了,后来全车每节电池单个充放电到一样电压后,舍弃坏的那组在焊接镍片装回去,电动车复活了,但是少了一组电量确实有点影响。

网友A:
焊点发黑啊   点焊时间太长了

网友:
有点焊机好干活,谢谢分享。

网友:
大工程啊啊啊啊

网友B:
还是大单体更好啊,电池数量少,故障率就小

网友:
东磁2900E,拼夕夕再买4个搞个半价卷也不贵。

网友C:
拆下来单节用可以。

网友:
自己能组电池,是真大神,还有点焊机。

网友:
能做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不怕电池BOOM吗?

网友:
能动这个的都不一般!

网友:
这个电池阵列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点发黑啊   点焊时间太长了

是不是光线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单体更好啊,电池数量少,故障率就小

充放电耗时1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单节用可以。

拆封做了2个充电宝

网友:
这工程不小啊

网友:
这工程量真是不小,没有点焊机更干不了,挺厉害。

网友:
拆了又焊,大工程哩

网友:
这陈列的确是个大工程。

网友:
想问问少了一组后均衡板怎样接,上次遇到几个电池组大单体也是一个坏了,但三元里有点不敢搞,听说boot起来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