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明纬GST160A12电源

楼主(2023-11-26):
收了2个剪线GST160A12,准备拿来做硬盘盒电源,就是输出是定制的10伏,开盖测量也是10v,求教怎么改回12v供电?求各位大佬改装方法和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看着像r137几个电阻动过

楼主:
有没有同款拆机照片看看

网友(2024-02-16):
应该是正品吧,电源肉好多

网友:
有可能原来是12的,,改成10出货,,现在你要把它改成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