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inone了,真爽!

楼主(2023-11-26):
以前分好几个物理机,winows(win7,x200)、黑群晖(小主机,j3455)、openwrt(小主机,n3060)、windows server 2008(T460,ERP系统)。
现在已经整合到一个物理机里了。硬件是小主机,I5 6500,16g内存,4块机械硬盘+2块SSD,功耗降了好多。
其实只要把系统规划好,很好用,关键数据都实时同步,安全的很。
话说ESXI真好用,赞一个。

网友:
这么多系统  用的过来吗

网友:
出问题了你就后悔了

网友:
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
本来折腾那么多干啥?一个硬路由一个nas完事了,折腾那么多纯粹浪费电

网友:
小主机的功耗也不低吧

网友:
这个可以啊集合了

网友:
配置高能玩玩 配置低就算了

网友:
6500还是我的主力机……

网友:
搞了一个,这两天刚退坑,B75主板,功耗有些高,装了多网卡结果掉驱动不好搞,还发现要出问题真不好搞,导硬盘数据也不容易

网友:
是挺爽的。现在10代以前的硬件便宜,随便折腾

网友(2024-01-04):
这么多系统能同时运行吗

网友:
路由还是要分开,哪天挂了,网都上不了

网友:
路由系统独立为好

网友A:
我用winserver,虚拟机还是用vmware,想开就开,不想开就关掉,有ipmi控制,也不用接外设

网友:
ESXI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winserver,虚拟机还是用vmware,想开就开,不想开就关掉,有ipmi控制,也不用接外设 ...

winserver下,可以用vmwar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server下,可以用vmware吗

powershell
Enable-WindowsOptionalFeature -Online -FeatureName HypervisorPlatform -All
需要最新版本的winserver和vmware,但是性能会有一点损失,其实是vmware调用hyperv的api来虚拟,如果要完整性能只能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