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施乐M118w激光打印机无法打印02故障维修

楼主(2023-11-26):
  最近收了一台施乐M118W无线激光打印机(兄弟代工),开机显示无法打印 02故障,这种故障百分之九十是DC板光电传感器坏了,少部分是排线,小概率是主板。我至今遇到的都是DC板,前期买过两块板,但现在本着维修的精神直接换光电传感器!

  手中有两块以前的坏板,通过对比检测,电容和电阻都正常,唯有光电传感器A、K引脚断路或压降不正常。随便拆了一个兄弟出纸传感器小板,取下光电传感器(压降1200左右),换上正常了,机子满血复活!

  只要是兄弟代工的机子(施乐、联想、美能达)都可以这么修理,原则上其他品牌的打印机传感器也可以使用,只要压降差不多!

  关于如何拆机就不细说了,可以看网上的拆机视频或维修手册,不能硬撬,我追求无损拆机,有强迫症,少的螺丝都要补齐!

  注意:如果是进纸、出纸、粉盒等传感器故障无法确定,可以进入维修模式,检测传感器是否正常,可以减少工作量!
   开机显示02

DC板

DC三兄弟

换修配件

完美修复

网友:
我还有台M115B在吃灰,跟这个模具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技术不 错,维修经验丰 富

网友:
驾轻就熟啊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A:
兄弟彩色打印机,再也不买,
现在用的这个,打几张就卡纸,
除非用原装墨。不卡。
原装墨贵的要死。

网友:
看来修得多了,一切顺其自然

网友:
经验丰富啊,能直接定位到故障

网友:
修好不错,打印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彩色打印机,再也不买,
现在用的这个,打几张就卡纸,
除非用原装墨。不卡。

我一台mg2980喷墨的用了好多年,原装墨盒太贵,不过也在以前屯了几套,喷头不坏就不换
一套原装用完自己注射器加墨,,喷头不堵不坏不换。。。可以用好久,,,不能长时间不打,容易堵

网友(2024-09-02):
有一台同型号的,卡纸,还没修。。。

网友(2025-04-08):
一针见血的技术指导,很到位,传感器不一定坏,设计的焊盘太小很容易断线仔细看下焊盘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