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itgz的固态硬盘盒

楼主(2023-11-26):
双十一买的,双协议版本的。
铝合金外壳。

里面装的是致态的1t盘。

主板很小。

下面还有导入片。

主控。jms583

网友A:
这台不是Lenovo ThinkPad S2嘛。。。

网友:
583并不支持双协议。。。

网友:
国产的flash颗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不是Lenovo ThinkPad S2嘛。。。

刚刚去微软官方下载了window10,重新安装后居然是激活状态。难道买品牌机,系统都是自动激活?

这个固态是618京东买的,拿来做移动硬盘用。

网友:
数字激活是跟主板绑定的

网友:
供电部分用料很足

网友:
很小巧的硬盘盒子。

网友:
这个硬盘盒是单协议的,双协议的芯片是螃蟹的9210B。

网友:
JMS583只支持pcie接口的nvme协议,双协议的型号是RTL9210B

网友:
有一个9210B,也是这个牌子的,用着还可以

网友:
这硬盘盒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个固态就比U盘大点

网友:
正准备买一个,求推荐一个

网友:
你原来数字激活过吧,跟你装什么版本没啥关系。

网友:
发热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去微软官方下载了window10,重新安装后居然是激活状态。难道买品牌机,系统都是自动激活?

你换个专业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