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陶炉的为什么选用发热丝?

楼主(2023-11-26):
图上这两种,是不是前者发热效率更高?后者发热丝外套个铝盘效果差了些?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磁炉 了,不要跟我谈辐射

网友:
感觉相差不大

网友B:
电热丝导热不行啊。还不安全,不耐用。
电陶炉是红外辐射的吧。铝发热盘是电饭锅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导热不行啊。还不安全,不耐用。
电陶炉是红外辐射的吧。铝发热盘是电饭锅的设计。
...

发热盘时面也是电热丝,也会发出红外辐射,它的红外辐射作用于发热盘本身,内里密闭空间也谈不上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磁炉 了,不要跟我谈辐射

想熬少许中药,助眠那种.没煤气没天然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磁炉 了,不要跟我谈辐射

化学好多都用电陶炉,好像是因为容器是玻璃的。。

网友C:
个人感觉差不多的东西,前者是老款,后者是换包装改进后新款,都是以前所谓的电炉子。

网友:
后面的适合煮茶

网友:
都是电阻丝发热,发热盘的不过是电阻丝外面包裹一层导热绝缘的氧化镁粉末而已……
电阻丝的辐射热为主,发热盘的传导热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磁炉 了,不要跟我谈辐射

两者的使用环境不同

网友:
中间环节越少,热量损失也越少!电磁炉是感应涡流发热,热效率跟锅具有关系!所以发热丝电炉适用面广,火力大,电磁炉只能使用含铁锅具,相同火力下,电磁炉电炉比发热丝电炉复杂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差不多的东西,前者是老款,后者是换包装改进后新款,都是以前所谓的电炉子。 ...

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干烧盘和电炉丝其实里面发热原理一样的。

干烧盘规避了,电热丝损坏漏电外侵的问题,而且由于其自带匀热寿命也比单丝长了。。

其实电炉丝注意多点也没啥,就怕无脑或者是疏忽大意。   电热丝裸断以后会翘起,导致其与锅具导通,如果起锅绝缘不好,或未注意切断电源,就会导致锅体带电,至少是隐患,当然了是多少事故换的。。

网友:
效率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不挑锅,什么样的锅都可以用,其实就是电炉加了个好一些的玻璃面板。当然好一些的发热丝也作了改进,还有就是调节功率和控制功能借鉴了电磁炉。

网友:
电磁炉坏了换了电陶炉,就是开始加热慢点面板烫,

网友:
后者更安全一些吧

网友(2024-01-03):
发热效率还不错,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