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V1吸尘器电池坏了拆开看看(BP21620D)

楼主(2023-11-26):
这是第二台了,这台还没换电池,之前有一台同样的毛病,电池里有一根坏了拖累其它的。电压表测量相应的电池电压明显变小,把它更换即可恢复生机。这种机吸力很强。

网友:
有单体损坏,造成保护板锁定

网友:
保护板保护了

网友:
电池壳很大,

网友:
换电池吧,好像是动力电池。

网友:
看这外观,像定时炸弹一样。

网友:
美的,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
这种是平衡没做好么

网友:
电池比机器容易坏

网友:
动力电芯,单独换一颗不匹配下也是徒劳吧

网友:
隐隐约约看到戴森的影子!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啊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美的,但不同款,电池O电压,2021年的

网友(2024-01-21):
海四达电池,看看电池电压是不是一致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

网友:
其中有电池不行了

网友:
美的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