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款的普通可调电源FMDQGS FPS-1505D

楼主(2023-11-26):
老款的普通线性可调电源可以改成手动一个12v和一个5v开关吗?有没大神有方法

网友A:
加一个12V和5V的固定模块

网友B:
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可调电源可以调啊

网友:
哈哈,改是好改,

网友C:
都可调了,在5V和12V位置上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可调电源可以调啊

我主要维修的东西就两个电压!懒得手动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12V和5V的固定模块

对的!这个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调了,在5V和12V位置上做个标记

做标记要手扭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可调电源可以调啊

固定的好啊。

网友:
改成可调不就行了,

网友D:
二楼的方案合理。
既不影响可调电源的功能,又可使用12V5V输出
面板开口会费点功夫吧

网友:
把调电压电位器换成波段开关,焊上相应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的方案合理。
既不影响可调电源的功能,又可使用12V5V输出
面板开口会费点功夫吧 ...

外挂固定输出小板!最实用又不破坏原机!

网友:
调到12V时,量一下电位器的阻值,用开关切换电位器成同阻值的固定电阻就是固定输出12V,同样再加一个开关切换成5V,也可以用波段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