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车永磁电机已经全面吊打感应电机了吗?

楼主(2023-11-27):
现在网络环境太糟糕了,永磁电机、感应电机各有优劣,永磁电机效率高体积小结构简单,感应电机功率大耐操。

国产电车大部分用永磁电机,永磁电机是成也永磁败也永磁,相比感应电机无需用电生成磁场,故省电、省空间;但永磁体自身特性不耐高温,长时间大功率运行受限,即使正常使用也存在磁力逐渐降低,也就是使用过程中电机效率会有降低趋势。
我就在头条说了句感应电机功率大耐操,被各种喷,现在电车的永磁电机已经全面吊打感应电机了吗?

网友A:
确实好像大多数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好像大多数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永磁用久了效率更差,永磁用久了效率更差,永磁用久了效率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磁用久了效率更差,永磁用久了效率更差,永磁用久了效率更差,

说到底永磁体会有退磁可能,退磁后动力下降效率降低

网友:
看最近报道据说欧洲那边车厂因为稀土问题,正在大力开发感应电机替代永磁电机

网友:
各有优劣,但当前是永磁占优,退磁大多是高温,液冷就可解决

网友:
有退磁问题,
老音响喇叭就有好多退磁的然后声音发闷。当然车不大可能有三四十年的寿命。

网友C:
怕啥高温 啊,直接高温降流或者上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啥高温 啊,直接高温降流或者上冷却

正解,能上液冷,基本就解决大功率高温问题,跟电池组风冷、液冷一个道理

网友D:
现在电车都是永磁电机的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电车都是永磁电机的天下

电车用永磁只要有液冷问题不大,行业内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地方仍然用的感应电机

网友:
永磁效率高这点就吊打。 毕竟车上能量有限,充电慢,充电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能上液冷,基本就解决大功率高温问题,跟电池组风冷、液冷一个道理 ...

你看看那些电机的功率多大,再看看体积多大,能充分散热才怪。
用永磁电机最大的好处是体积可以非常小,轿车市场,电机的功率越来越大,体积就成了痛点。

网友:
脱离寿命讲性能是耍流氓。

首先,车企对产品的寿命预期,和消费者是不一样的。消费者希望“一车传三代”,车企希望定期换新车。

满足车企对目标寿命的产品,永磁电机并无不可。满足消费者期望的产品,那当然是感应电机才是yyds

实际上,绝大部分消费者的换车周期又是多久呢?

除了玩“情怀”赚钱的那一小撮人,普通人5-10年内就会换车。

结论不就是很明显么?

网友(2025-04-19):
引用 楼主:
电车用永磁只要有液冷问题不大,行业内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地方仍然用的感应电机 ...

还有一种电机:发电厂常用的普通的“同步电动机”,没有永磁,励磁的

网友:
现在基本都用用永磁磁阻式同步电机。

网友(2025-06-13):
永磁电机时间久了会降低功率。

网友:
磁体的寿命〉电池寿命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