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怎么看usb转串口是那种芯片

楼主(2023-11-27):
是ch340还是PL2303,或其他

我目前是通过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看它驱动信息,来看的,还有其他方法嘛

网友A:
直接看芯片啊。。拆开外壳看下。。哈哈哈

网友:
拆开直接看芯片

网友:
这种转换大都是裸的,直接放大镜看丝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芯片啊。。拆开外壳看下。。哈哈哈

市面上大多是封死的,拆了基本就废了,只能多下几个驱动试,有时340的芯片用不同的驱动体现还不一样,有的驱动装上能认到但传输会出错或其它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大多是封死的,拆了基本就废了,只能多下几个驱动试,有时340的芯片用不同的驱动体现还不一样,有的驱 ...

玩单片机的,基本都是自己买芯片制作的,所以不存在分辨问题。

如果是“牛shi”的,就看驱动、或者使用厂家的sdk检测。

网友:
查询 pid vid,,再搜一下基本就能找到厂家信息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 黄叹号右键属性 - 详细信息 - 属性下拉框里看 设备实例路径、硬件ID、兼容ID
然后发这里再说
一般就那么几个转串口的 ch340 cp21xx pl23 ft232
其他要么是厂家注册了自己的 pid vid
要么就是单片机支持usb cdc hid 自己随便搞的

网友:
般就那么几个转串口的 ch340 cp21xx pl23 ft232

网友:
查询 pid vid是现行不拆机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单片机的,基本都是自己买芯片制作的,所以不存在分辨问题。

如果是“牛shi”的,就看驱动、或者使用 ...

“牛shi”是啥

网友:
牛shi芯片又叫邦定芯片或软封装芯片,之所以叫邦定芯片是因为用到了邦定技术(bonding),它是芯片生产工艺中一种打线的方式,一般用于封装前将芯片内部 …
因为外观酷似牛shi,所以大家形象的称之为“牛sh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管理器里 黄叹号右键属性 - 详细信息 - 属性下拉框里看 设备实例路径、硬件ID、兼容ID
然后发这里再说
...

那发给你,你们去哪里查的,可以把方法告诉我嘛,我自己动手去查

网友:
随便换。。。不需要关心是哪家的。只要别接错线。。

网友(2024-01-10):
一般就那么几个转串口的 ch340 cp21xx pl23 ft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