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铅酸电瓶手电换装锂电再焕青春

楼主(2023-11-27):
老妈手电坏了,我说我这里一堆铝合金手电你拿一个,结果她都嫌手感不好,非让我再买一个这样的塑料手电

这手电年代实在是有些久远,拿来换电池吧
手电尾部自带充电220V插头,一看就充满年代感

拧下手电灯头,就是一块小线路板,三根线是因为有两档亮度

尾部贴纸下是螺丝,拆掉后能直接掰开

彻底拆开结构简单,灯头,开关,阻容降压、电池、插头
电池应该是铅酸4V的,不过如今已经只有0.几伏,肯定是完蛋了

阻容降压给电池充电,开关是两档的,可以实现两级亮度
电路板标注清晰,很是难得

背面是电阻和整流桥

外接4.2V电压,两档电流分别是85和105毫安,但是LED不亮,测量发现LED已经短路击穿

LED灯板上是两个电阻限流,来控制不同的亮度

找了一个1W的白光LED,正好最小的铝基板可以直接放到原来LED的位置

安装好点亮看看,低亮度档是75mA,这个电流散热应该够了吧,我试了一下,点亮之后一分钟也不算热

内脏全套更换,留用了电路板和开关

尾插部分改成4056充电板

重新组装,唯一的小问题是充电指示灯在里面看不太清,不过这是小问题了

视频可以看这里

网友:
常规改造了。
其实可以保留220伸缩插头的护片,在上面开个小洞露出充电口,指示灯用导光柱导到伸缩按钮的那个长槽去

网友:
我也给家里老爷子改了个同款的,这类手电市场保有量还挺高。

网友:
你这不是改,是再制造!

网友:
我小时候也有两三个同样的手电,现在都找不着了

网友:
其实用红包可以两块多买一个新的。

网友:
楼上说保留220V插头的,我觉得不妥,怕老人家拿去插高压电。电池那么一点点有700mAh?

网友:
电池容量低了点,如果是老人用的,最好塞个充电器板进去,直接用原来的220V伸缩插头来充电。

网友:
改动有点大啊, 同意楼上, 改掉220v插头换成usb比较好

网友:
同样的方法也改了一个

网友:
这种手电胜在便宜,差不多等于一次性工具,没用几次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塑料的没那么冰手

网友:
老人家大多确实都喜欢用那种塑料的,毕竟金属的都细小握着不习惯,还重。

网友:
应该换灯珠。

网友:
保留原有电路板上的开关,充电板指示灯飞线过去旧红色LED。
这种塑料的冬天不冻手

网友:
这种手电现在很少见到了都快灭绝了。

网友:
我老家还有铁壳的手电筒,灯珠是可更换的3V小灯泡,装两节1号电池的。

网友:
现在的220V-5V电源模块做的很小,可以在不改变外观的情况下放进去,并不改变原有220V充电功能

网友:
充电板用个C口的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