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昨天收到的;18650充电器4057A、12V1A澳规电源输出15V、24V严重虚标电源

楼主(2023-11-27):
之前买的一大堆东西到了,顺手先拆了三样:一个标称1A电流的18650充电器、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澳规12V1A电源、一个估计肯定虚标的24V2A电源。

先看这个18650充电器NK-205,兼容14500和26650之类的圆柱电池:

安卓口输入:

标称1A电流:

几个螺丝拆开:

4057A芯片,查了一下网上有说能到1A的,不确定。

第二样,大块头的澳规12V1A电源:CZJUTAI JT-DC12V1.00A

标签印的还挺规整:

澳规八字脚:

输出线双股,22AWG,中规中矩:

很难开口,用签字刀片折腾半天才打开。
内部同样中规中矩,从变压器个头、整流管型号、初级电容大小来看,1A应该是没问题的:

电路板在外壳里固定的很牢固,除了上下两个卡扣,还有一坨胶固定:

清理掉一坨胶,看到上下两个卡扣了吗:

工具顶住卡扣,去下电路板,这是背面:

正面:

两颗400V10uf主电容:

次级电容:

两颗431:

板子上的文字:

前面都还满意,最后实测电压居然15V,同样的买了俩,空载输出全是15V,不知道带载之后下降还是就这样的:

另外一个24V电源HWD-2420,就这个个头和这点分量,居然标2A电流,这得多相信买家的智商啊:

螺丝刀病一砸,立马爆裂:

内部简介,不光省料,元件个头还很小,这能有0.5A吗?
幸好我只是给台灯买个备用电源,只要能稳定0.5A就够用:

这输出线细得:

主电容单颗10uf:

次级电容330uf:

上面这三个东西,价钱好像都是两块九,还值吗?

网友:
这么多图也不怎么卡了吗
那个40系列充电芯片如果不上散热片很难上1A充电吧?

网友:
用一些可以拆卸锂电池的数码产品加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代替专用充电器,比如便携风扇和便携音响等等。

网友:
包邮的话挺值的

网友:
几元钱,不贵,只要能用到就行。

网友A:
怎么现在还在买这样的充电器,那家不是存有充电器一大把

网友:
居然只要2块9...

网友:
只要不把家里烧了就值

网友:
感觉还是澳规的电源划算。

网友:
应该测测24V的输出电流!

网友:
电源是造假重灾区。

网友:
这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现在还在买这样的充电器,那家不是存有充电器一大把

2019年网购过19元包邮用料不符充电器,商家说里面有电感降压驱动板,到货后磁吸测试,底部吸力很大,拆开果然是配重铁块,2颗芝麻大小无标充电芯片,没电感。楼主电源可能是基准电阻故障,直接上到15伏,加多圈电阻调回12伏。

网友:
这几样对你来说也没用

网友:
哈哈,我有个这大的标着24V1A,看着样子和楼主这个24V2A的差不多大

网友:
12v那个可以,但是输出15v有问题,电压降也不可能这么高

网友:
墙都不扶,就服你!

网友:
所以还是洋垃圾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