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充电器可以通用吗?《电源篇》

楼主(2023-11-27):
如果充电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锂电池的充电器,是否可以给铅酸电池充电。
我说的是充电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A:
当傻充,定时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傻充,定时断电。

电压一样的话,人工断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电压不一样吧

网友:
可以冲但是必须人工断电

网友:
西普尔48V20h铅酸充电器充14串锂电,充电功率200W,充到大概58.4V左右自动停充,电源没做改动,已经用了大半年

网友:
充电方式不一样吧,铅酸的电流和锂电的不一样。

网友B(2024-01-11):
铅酸充电后期有脉冲除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充电后期有脉冲除硫。

自我脑补的功能?建议你你多拆几个看看电路。看不懂可以问坛友

网友:
电压必须一样,否则要手动断电,不方便,其实改一下输出电压也简单,改取样电阻即可。

网友:
只要锂电池有保护板,电压高点对锂电池没有什么影响,铅酸的话,可能不行

网友:
支持版主的大胆探索精神!

网友:
充电时不超电流,,充满时不超电压就可以

网友:
肯定能充,但不建议混用

网友:
最好电压是一样的吧

网友:
说是充电原来不一样,短期应急使用可以,但是长期怕影响电池寿命,划不来,最好是专门的充电器

网友:
不要乱用,锂电池着火,看到过吧。

网友:
我有个36V的铅酸充电器,充36V的小平板车锂电正好

网友:
锂电池要有保护板才能混用,不过电压要相近,比如58V充满的锂电,56-58V之间就要降电流,这样才好补充,否则某个电芯一充满就保护了,总电量还有点不够满。买过几个便宜的锂电,基本上介绍是各种转换电流,实际上就是最大电流硬充到保护板保护,根本就没啥区别,150多的智能充电器也是不怎么管用,各种乱,倒是拆机通讯电源倒是可以接近设定电压是逐渐降低电流,就是买来的要会改才行。

网友:
充电核心就是截止电压,还有就是控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