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家没了,为解决老人家看电视问题,测试下DTMB

楼主(2023-11-27):
电视家没了,为解决老人家看电视问题,测试下DTMB,在多多买了个带放大的室内地面波天线价格15元,家里电视带数字电视功能,不需要机顶盒。我这三四线小城,离电视台10公里以上,家住2楼天线放置窗内,只能收到3个本省台,天线放置窗外能收11个电视台,12套广播节目。

网友:
河南这里 也能收到不少台,但是大部分 都是加密的频道,只有几个台能看,

网友A:
请问一下,分辨率怎么样啊,也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分辨率怎么样啊,也想搞一个

看电视台,最少720p

网友B:
自制天线走一波,买过同款的扔掉了,用的自制四楞天线(12cm),三个高清台,其它20个,不知道两个天线并起来如何?

网友:
直接买八木天线,信号比这个好

网友:
用铜丝自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制天线走一波,买过同款的扔掉了,用的自制四楞天线(12cm),三个高清台,其它20个,不知道两个天线并起 ...

也买了一个同款,只是没有放大器,一个台也收不到,也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一个同款,只是没有放大器,一个台也收不到,也扔掉了

线还能用,自己做个自制的接上试试

网友:
自制一个24

网友:
最近免费电视APP废了,还好废品站捡了一个带账号的电视盒子,中继邻居移动宽带看电视巴适的很

网友:
老年人最好还是从了光腚总局,看有线电视吧。我等年轻的可以抗衡!

网友:
不知道那种天线更适合室内使用,有人做测试吗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
DIYP影音app本身就带开机启动模式,直接到您上次退出的频道。

网友:
隔壁矿石收音机有人卖过一样的,10元包邮,有人说没用,我怀疑是没放大器,楼上也有人说自己也买到没放大器的。
还有楼上有人说线有用,我自己实测过,这种线,接自己做的菱形天线,一点用也没有,还得用粗线,这种只适合带放大器的。

网友:
一个电视家没了,还有千千万万个直播软件顶着呢,塌不了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