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充电宝改12V,无图水贴

楼主(2023-11-27):
       农药喷雾器多年没用铅酸电池饿死,由于使用频率极低,换电池不合算,刚好有一旧充电宝,内置6节18650,外购20A保护板3.5元,改成2并三串,电机两端加上100UF电解电容+0.1UF电容吸收反向尖峰电压,成功启动,运行1小时还有电,打个2-3桶水没问题,利用手电钻充电器充电,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过12V头灯供电,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创意可以的。

网友A:
工作电流多大,我也准备弄一个接水泵,就是5A电流有点大,怕电池扛不住

网友:
锂电换铅酸了,寿命长了。最好搞成外置,除了喷雾器用,其他的电器也可以用。

网友:
铅酸电池长期放置需要每隔一两个月充一次电,不然容易饿死,锂电要好的多,只需要充电到额定电压,不能充满,就可以长期放置,只需要偶尔测试下电压就行

网友B:
流量大不大,没接触过这玩意儿

网友:
用充电钻的电池改不错,除了这个用,其他的也能用。

网友C:
一般充电宝电池都是容量型的,带喷雾器可能不太够。暂时可能没啥问题,后续可能电池老化的快。带这种动力设备,还是用动力电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多大,我也准备弄一个接水泵,就是5A电流有点大,怕电池扛不住

电流没测,电机标识最大电流3.5A,反正旧充电宝利用,挂了再说

网友D:
改来改去的好麻烦,我们有钱人一般都是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大不大,没接触过这玩意儿

打药绝对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充电宝电池都是容量型的,带喷雾器可能不太够。暂时可能没啥问题,后续可能电池老化的快。带这种动力设 ...

反正是旧充电宝,再说使用频率极低,能带动就行,挂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来改去的好麻烦,我们有钱人一般都是直接扔了……

土豪请无视,主要是手痒

网友:
闲置利用可以可以,

网友E:
老家也有个农药喷雾器铅酸电池不行了,第一次改了3串锂电后,保护板单串3v保护,打到最后还有电,就是劲太小。后来拆开一看水泵是15V的,就改了4串的锂电,打到没电劲也杠杠的。改了还有个好处,相同体积的锂电池比铅酸容量大,还轻。

网友:
我的充电宝也由3并改成3串12V了,用于白光T12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家也有个农药喷雾器铅酸电池不行了,第一次改了3串锂电后,保护板单串3v保护,打到最后还有电,就是劲太 ...

原来电池应该是12V的吧

网友:
之前闲的时候,沉迷于去废品回收站淘宝,当时就想着搞一个支付1.5\3V\5V\9V\12V输出的充电宝(或者说是随身可调电源更准确),用于现场对感兴趣的玩意测试通不通电,能不能用,并且来论坛咨询过大神,结果还真这样的模块,但后来工作忙了,这事就搁浅了,等明年春季闲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