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广西不锈钢狂人家里怎么样用不锈钢制品的(多图)

楼主(2023-11-27):
置物架是不锈钢的,晒衣服杆子和线也是不锈钢的,毛巾架架也是不锈钢的,连案板都是不锈钢的。消毒柜和抽油烟机也是不锈钢的,不锈钢菜盆,连凳子都有不锈钢的。现在不锈钢置物架很便宜,四开门冰箱那么大的置物架不到一百块,有5层高,就是材料比以前单薄了,不过不要紧,一样很稳。不锈钢制品确实耐用,下面有个90年代买的消毒柜和不锈钢橱柜,现在一样正常使用好好的。

网友:
马桶呢是不锈钢的吗?

网友:
壁立千仞,不锈则钢

网友:
屁股凉凉的

网友A:
想请教楼主一下, 这根棍子是怎么装的那么结实的,为什么我装的就总爱往下掉
后来我是在里面打了两个小螺丝才固定到窗框上

网友:
卫生间那个大插排太不安全了吧,找个塑料袋套上

网友:
地板墙纸都整不锈钢

网友:
窗户玻璃也改成不锈钢

网友:
不好听的话我还是不说了。

网友:
不锈钢狂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楼主一下, 这根棍子是怎么装的那么结实的,为什么我装的就总爱往下掉
后来我是在里面打了两个小螺 ...

可能是尺寸选择的问题,我这跟杆子固定得很稳的,没有出现过掉下的事情。

网友:
304的不锈钢制品家用,比较好打理,也不生锈,挺耐看。

网友:
不锈钢的的确好,不生锈干净

网友:
不锈钢之家。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不锈钢之家,再加个不锈钢媳妇就圆满了。

网友:
电热水器下面的排插很不安全。
浴室水汽很大,这种排插非常容易生锈长铜绿。我的帖子里的有照片

网友:
不锈钢优点多,易于清洁,经久耐用。不过卧室使用过多时,色彩会略显得单调。厨房和卫生间,应该多用不锈钢。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不锈钢之家。

网友:
电磁炉不能放金属表面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