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手机note20ultra又又又故障返回深入清理

楼主(2023-11-27):
前几天帮朋友清理了三星note20ultra手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5148-1-1.html
故障是充电提示温度过高,而导致充电失败
因为现在时间不够用,等领导4点下班后尽快处理
而且新单位没有放置设备的地方。。故这次拆解出了很多意外。。

意外1:后盖拆裂了。。没有用热风枪电吹风进行加热。。

不过之前7000的手机后盖胶挺和蔼的,好清理

其实上次处理就想把电路板拆下来处理,结果没想到螺丝滑牙N个。。

其中还有两个螺丝断了。。

掀开无线充电NFC及散热贴可以看到该系列排线还是挺多的。。

经一系列折腾,三颗螺丝滑牙,两颗螺丝断在里面

最后用手磨机破坏扬声器盖板的螺丝,果真,小板进水了,进水贴变红

肉眼可见有少许进水痕迹

破拆的螺丝残件

接下来是负责无线充电、NFC及散热盖板的螺丝

拆这个盖板还把电路板和镜头伤到了,而且挺正的,不过后期照相好像也不影响

后面确定主板没有进水痕迹,倒是小板,先清理下试试

通过微距镜头拍摄,正面小板排线和小板均有腐蚀痕迹

小板背面可见腐蚀痕迹

经过酒精喷、纸巾擦

之后试机可以正常充电了

本想直接换排线和小板的,一查。。排线一条28包邮、、小板送话器35包邮。。
该三尚手机未国行版

不封盖,录像半个小时后继续充电,没出现充电过热情况

试机两三次后开始封胶

清理过程中试了一下镜头,三丧拍照真心不错。。

交付手机时等待过程中拍摄。。拍摄手机小米10s,测试手机三丧 note20 urtla国行版

朋友一直说怀疑的换掉
咱觉得没必要让人赚这个钱啊。。
让他回去再试试,其实那天到我手里试了几次故障就消失了,完全可以不用接下来拆机清理
但是为了保证后期不再返回,还是不嫌麻烦拆裂了后盖。。
一顿饭待约。。

网友A:
如果当年魏蜀吴都配有卫星地图卫星电话高铁飞机运兵的话,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当年魏蜀吴都配有卫星地图卫星电话高铁飞机运兵的话,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

那就绝对没有打不赢的仗了。像现在这种高科技快信息时代,作战都用无人机了。
像三国演义那些打仗,没有一年半载根本打不完。。

网友B:
这意外确实有点小意外,也不知哪位坛友想到的热水袋大法,咋不先试试......拆开就应该把镜头贴上高温胶带保护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意外确实有点小意外,也不知哪位坛友想到的热水袋大法,咋不先试试......拆开就应该把镜头贴上高温胶带保 ...

在新单位做手工,要什么没什么。。以前还有一台小的打磨机,上面有切割片。都没带来啊,放在杂物间堆得跟山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当年魏蜀吴都配有卫星地图卫星电话高铁飞机运兵的话,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

那样的话战斗又岂会用长矛大刀和佩剑

网友:
说实话,看到手机脑壳大,毕竟太小了,伤眼

网友C:
还好楼主技术高,要是我的话直接瞎子变瘸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楼主技术高,要是我的话直接瞎子变瘸子

换板拆装这个还是小事了,抠电容、重植CPU 内存 硬盘才是高手。。我至今不敢找机会下手。。

网友:
大力出奇迹,碎了。
拆这些还是得加热透了

网友:
精细活,楼主手艺不错,后盖板裂纹顺带雕刻一个美女头像上去就完美修复了。

网友:
手机是越来越好,这防水一直不到位!

网友:
碎的真彻底

网友:
这个手机最大问题,是拍照自动对焦特别差,无论远焦还是近焦,都不如note8和note5。。。。败笔啊

网友:
楼主高手,玩这个要技术+耐心+细心+设备。

网友:
后壳容易裂吗?如果这样自己的就懒得弄了,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
砸了卖废铁

网友:
三星在国内基本是半残废的吧

网友:
三星,前几年的一体手机,换电池还要用专用盒子 将电池数据清零才能行,否则效果不大。
        自己用软件搞,要root,且会造成  元件熔断 ,某些功能 彻底失效。
         现在新出的,才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