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玩弄一个1958年够老的重庆长江306型5灯直流收音机

楼主(2023-12-02):
重庆无线电厂1958年5月的老机器,机子外型这样,自己评价还可以,不算差。机器完整,感觉原样的成分比较多。木头外壳,油漆基本完整,还有亮光。

玻璃度盘没破,印刷字迹清晰如新!非常好!

到我手,就没有输出牛,我找了个老铁芯薄片,查资料绕制直流四芯插如图,四个纯铜插头如同大八脚电子管。

自己动手绕了一个,手工绕制初级4000T(高强度线径0.1),测量电感量8H,次级一般排绕60T(0.35)

扬声器老牌子:红声

纯纸盆,边很好。

翻开机芯内部,老电容,老电阻,纸质电容,绿色电阻,色环,颜色鲜艳,没褪色。
内部灰尘不多,氧化很少。右下是波段开关,没有腐蚀,铜片发亮。

机芯基本没有锈蚀,镀层有亮光
很多是铝材料,由于没有电源牛,整个机芯很轻。

电位器很特别代开关,内部好像还有一个
滑动的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电位器为什么这样?

电位器特殊制造,细细看有7个脚

这个机器有短波,波段开关在后面的左下角

背板印刷很简单,只有:波段开关,中波,短波,几个字。

机芯很好玩,像个玩具,比一般的电子管机芯短、小、轻。

电容器也不知道能不能用。60多年了。

电容器暴露年龄,1958年5月份

打算按照说明书动手做一个直流电源,给它供电

网络上面翻看了说明书和图纸,那个年代的名牌机,网络上容易找到。

印刷简易,保存60年不易!

彩色简单,保存60年不简单!

制作难度不大。

补充内容 (2023-12-2 11:38):
玩弄一个够老直流5灯机:长江306老机器

楼主:
准备用这个做一个直流电源

初步计划:用这个做一个直流电源,因为它有110V做一个90V直流非常好。外形大小还行。
灯丝1.5V准备在变压器里面穿绕,计算了一下,穿绕T=20 大概有2V交流提供,

网友A:
经历这么多年了,金属件居然还那么新,太不容易了。所用的电容器是纸介蜡质电容器,电阻是碳质电阻和线绕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历这么多年了,金属件居然还那么新,太不容易了。所用的电容器是纸介蜡质电容器,电阻是碳质电阻和线绕电 ...

65年过去,历经沧桑,机器要一尘不染,不容易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
当年的产品保管的还不错,连说明书都还在,现在基本上难以看到。

网友:
用俩儿开关应该也可以,怕干扰在其估后面接个线性稳压(并联串联都可试试,我的红灯廿十年前就被废品站了

网友:
这是一台直流电子管收音机,配一个电源不困难,灯丝电压一定不要超标。否则会严重缩短电子管的寿命,屏极电压略高无妨的。

网友:
这机子是在北方买过来的吧?在南方的话存放60年都锈迹斑斑了。这机子有特色频率刻度是从右到左,调谐拉线盘真的大,电子管机子输出功率才150mW太小了吧,起码是1W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好多清晰的细节图片,慢慢的年代感。

网友:
重庆长江306型5灯直流收音机,够老够新.难得

网友(2024-04-07):
这个收音机太古老了

网友:
怀疑扬声器是在原机主后期换配的,不是原机原配的,58年的纸质电容器标示都用繁体字印刷,而扬声器的文字标识都用简体字进行印刷。

网友:
真是精品老货

网友:
这个见都没见过,谢谢楼主,真是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