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索尼D5-PRO2磁带机Q704/2sk43元件不知道哪个可以替代

楼主(2023-11-27):
本人维修小白,这个Q704的2sk43学习到是个p沟道开关管,索尼d5rpo2主板,想自己折腾好
小板炸裂的三极管直接换了,Q703短路换了又发现这个Q704不知道用什么代替,通电测试有500ma电流发现更换炸裂的那个很烫,电机不转。查到q703和704是电机这边的

望维修大哥们指点一下q704现在tb上哪个原件可以替换,最好有链接
也不知道参数,在优信家买了cj2301 sot-23 p沟道20v-2.3a这个贴片的不知道行不行,还在路上,
目前只能找到一个处理一个,,看最好能不能搞好,,实在不行就只有寄修了。。。。

楼主:
好多照片大了上传失败。。。1.3m的都不行。。。。。

网友A:
2SK POWER MOSFET功率场效应管型号参数替换
型号
厂家                          用途              构造          沟道        漏源极电压(V)        漏极电流(A)        最大功耗(W)        封装形式
2SK43        -        LF LN A                J          N                      -30                     5m                    300m                 4-16A
2SK43(S)        -        DC, LF A, A-SW        J          N                      -30                        5m                    300m            4-16A

网友B:
这个参数只能查询了.好多老管子找不到一样的了.

网友C:
MOS管吧,建议通电前,先查一下后端有没有故障。否则

网友D:
看符号是JFET,常用于信号调理放大电路,不是普通的mos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照片大了上传失败。。。1.3m的都不行。。。。。

电脑端照片要小于8MB容量,分辨率小于4000px,建议上传.jpeg格式图片,手机端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K POWER MOSFET功率场效应管型号参数替换
型号
厂家                          用途              构造          沟道        漏源极电 ...

啊?这个是N沟道的?我买成P沟道的了。。认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只能查询了.好多老管子找不到一样的了.

是啊,,所以寻求帮助找代换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吧,建议通电前,先查一下后端有没有故障。否则

挨着的那个三极管短路了。。已经换了。。目前周围貌似没找出问题来
应该是控制电机的电路,电机不转,,电机接电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符号是JFET,常用于信号调理放大电路,不是普通的mos可以替代

那完了,我又拍了一组n沟道的,想试试能不能替换呢。。。
用哪个可以替代呀,,,tb能买到的?

网友E:
2SK43
类型:N沟道场效应管(结型)
耗散功率(PD):0.3 W
漏极电流(ID):0.005 A
漏极和源极电压(VDSS):30 V
封装:4-16A

楼主:
引用 网友E:
2SK43
类型:N沟道场效应管(结型)
耗散功率(PD):0.3 W

谢谢,tb有可以替代的吗?
我又买了一组是30v5.7A的,AO3400A sot-23 N沟道 mosfet场效应管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替代